电机
两台交流异步电动机同轴拖动故障

楼主(2007-02-11):
两台交流异步电动机同轴拖动故障:两台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380V,160KW,各经过减速机后驱动同一滚筒,拖动长胶带,使用已有近10年,但现在出现一异常情况,就是好象两台电机不同步,或一台工作,另一台空载,因为一台电流为了320A至340A,一台为120A左右,这样电流大的一台电机常烧,检查机械,电控系统又没什么问题,电机启动方式为串水电阻启动,串电阻启动低速时两台电机电流一样正常.故障发生在水电切除后,不知何故,如何解决?

网友A:
1)某台电机定\转子回路断路或缺相..
2)某台电机或减速系统轴承或传动部件损坏..

楼主:
应该是电机不同步的问题吧?

网友B:
老焉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使用已近10年了,无可避免产生老化,必须从可能发生老化的地方检查。易损件、发热件、绝缘件都有可能发生问题。电机不同步仅仅是表象,是否经常特定的一台电机电流大?除了电流以外,声音、电压、电网特性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现场的情况,楼主比较清楚,作为外人只能瞎猜,呵呵。

网友C:
有同步检测装置吗?

楼主:
个人是这样认为的,电机经过多年运行,两台电机绕组已发生变化,原来配合很好的两
台电机由于运行电流、环境、电压等各方面原因,绕组发热、老
化等的不同,两台电机运行的机械特性已明显不一样,现在要解
决的办法有,以一台有标准,改变另一台的机械特性,可通过转
子串电阻的方法来解决,但不知所串电阻的阻值有多大,本人想
在转子侧串电阻调速,使两台电机转速一致,不知能否实现,是
还有这样的可调电阻,现在启动用的水电阻不知能否使用达到目
的,请有经验的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