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哪种料位计用于脱硫石膏好呢

楼主(2007-02-11):
想用阻旋式的料位计,但有怕脱硫石膏的粘性强而影响使用。各位师傅有什么介绍或经验交流下

网友A:
你是要连续量吧?你具体是什么工况?温度,压力等等。
粘性强最好用非接触式的。(如果允许有可能用脉冲雷达吧?!)

网友B:
最好用非接触连续测量+带上下限报警控制仪表完成这样的测量

我用过VEGA有超抗黏附的射频开关效果不错 但是价格很高,而国产的究竟如何 我不清楚。

楼主:
  不是连续量的,只是用来做高报警,产品选购主要考虑适用情况和性价比

网友B:
知道你是用来做高报警 因为你想用阻旋式的料位计

频繁更换的费用投入不如1次性搞定啊

电场厂项目考虑顺利 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