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90P
永远解决不了吗?

楼主(2007-02-12):
各位大侠,小弟在调欧陆590P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590用在镗床上,机器上电以后可以驱动电机,但运行1-2分钟后,机器报丢失脉冲(MISSING PULSE),停车。可是小弟并没有测速机与编码器 而是用电枢电压反馈。另外电机采用的时外部磁场。
我在恢复出厂值后重新设置后,只设置了电机参数和关闭励磁控制,但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教,小弟不胜感激。急急!!!!

网友A:
不知道,多半是电源板问题吧,有人说模块软击穿也是这样

网友B:
比较麻烦
做个优化

网友B:
试试看
按理说新的不会坏的吧

网友C:
这种现象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首先引起这种故障报警的原因是电网中的电源谐波影响了控制器中脉冲序列,造成误报为丢失脉冲.在控制器的电源输入电路中加装电抗器,或者在电源中加装谐波滤除设备.

网友A:
一般都加有電抗器的吧,但仍然有很多丟失脈衝的報警,好像挺難弄得。

网友D(2007-04-13):
这个报警是丢失脉冲,和速度反馈,电机励磁没什么关系,现在解决没,我是杭州的,你是哪的,要在杭州附近以后要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可以找我,15967116463

网友E(2007-05-18):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t-g,gu4tbswwwlqq----------------40-list-commend-0-all-0.htm

   有卖590+手册的了!!!是不是真的啊??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F:
TO:李大钊,还真有你的,自己卖,自己赚吆喝。

为什么要买呢?不是网上都有免费的下载么?
http://www.saetc.cn/newEbiz1/EbizPortalFG/portal/html/DownloadFileList.html?DownloadFileList_action=list&DownloadFileList_DocParentFoldID=c373e9080995555c8f7ba846f66ca0e4

网友G(2008-05-09):
电源板检测回路有问题,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H(2008-06-20):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将报警禁止后用了四。五年都没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