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教:振动经常出现脉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2-12):
在风机两侧有四个轴振检测探头,在使用过程中,突然4#轴振显示数值变大,轴振高报警,然后又马上恢复正常,不固定时间,一天出现四五次,最多24小时内出现11次;在风机停下后,更换探头及数显表,其现象依旧发生;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小弟亟盼!!!

网友A:
是现场联锁?还是信号送到中控室联锁,如果是就地,接线有没有松动。

楼主:
是现场连锁
所有的端子都重新紧固了一遍

网友B:
共振,要找谐振点

网友C(2007-04-12):
工艺问题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