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的扩展模块的 I/O编号如何对应起来呢?

楼主(2007-02-12):
K120的扩展模块的 I/O编号如何对应起来呢?

网友A:
先看几遍手册再说,上面明明白白

网友B:
输入 输出 没分开排 不是太方便。随机代的手册就有

网友C(2008-04-05):
我也有这个问题,我没有手册,从网上下的手册也不全,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摸索

网友D(2008-05-24):
就是,说明书太差,I/O点区分不清

网友E:
模块上面有的,照着模块上的抄就可以了!

网友F(2010-01-11):
接上扩展,编写一段假设输入输出试验程序就能得到,不行的话修改地址重新试验,直到找到地址为止,

我想你肯定能找到对应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