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 MB1的一个具体问题

楼主(2007-02-12):
本人在使用iFix的MB1时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
我使用RS485/ModBus方式,让数显表显示iFix采集的数据。单一com下挂有多个数显表(如N个),由于在使用中发现MB1的每个Device设置中Reply最小设置为01(IFix默认为秒),如图所示。
实际使用时,由于此处设置的是每个表响应时间为1秒,因此1号表和2号表显示时间间隔一秒... ...,但1号表第一次显示数据和第二次显示数据时间间隔为1秒*N个表,这样表多了,同一表显示间隔太长

请问有什么方法改变?(Reply最小设置为01(IFix默认为秒),有什么方法改变?);或者有其他什么方法解决同一表显示间隔太长问题

网友A:
MB采用轮询的方式,不可更改。你看ifix是否支持对串口的多线程查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取消按端口查询即可

网友B:
哪边有取消按端口查询?

网友C:
哪边有取消按端口查询?请赐教,谢谢!

楼主:
Channel里取消Port的勾

网友D:
我用TWIDO的编程电缆为什么TWIDO和IFIX直连方式通讯不上.需要什么设置希望指点.

网友E:
我的IFix3.5和另一台iFix2.0同时连接PLC,但是3.5那台连接不是,在MBE里就读不上数来。PLC是TSX系列的,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