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救:ESA VT150W

楼主(2007-02-12):
请教高手,ESA VT150W好几个按键按下去没反应,是硬件问题还是通信的问题呀?5个功能键有3个好用,2个没反应,是跟西门子300的通信的.

网友A:
这个软件有点问题,可以尝试改一下按钮的PLC地址。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也就是地址不对了,但现在设备能下常的工作.就是改东东时改不了,以前按到那几个键会提示输入密码,现在没反应的.

网友B:
硬件有问题,可能是按键 线路断线

网友C:
如果以前可以用现在不能用,估计是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大,
如果你用ESA的屏多,而且重要,建议多买一台做备品,因为意大利ESA的产品的维修响应周期那可是相当的长啊,而且国内很少能及时买到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