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载平衡的问题

楼主(2007-02-12):
一栋楼,比如说有3层,每层都有100台计算机,因该采取什么方式供电?如果接到三相输出的UPS上,如果接同一相会造成负载不平衡,也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把三层分别接到U,V,W,上,那么每层楼计算机之间的电压差就在380V,计算机之间都是通过交换机连接的,如果计算机漏电或者是,接地出现问题,或者是中线出现问题,会不会对交换机产生危害???

网友A:
相线与相线的电压差是380V,但是都是共用一条零线与安全地的,换句话来说,计算机无论U、V、W三相,每一相设备的零与地都是接在一起的(仔细研究一下电源的电路图就可以知道了)。

也就是说,所有计算机的低压部分可以视为同相内设备。

经过了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隔离,只要保持零-地电压低于1V,那么即使漏电,也不会造成危害的。

网友A:
记住用三相电供计算机,有几点一定要注意的:

1·零-地电压不能超过1V。用指针表测量。现在的新建筑物中,避雷针与变压器中性点与地网都是接在一起的,根本不存在零-地电压高的问题,但是在老式的建筑物中,尤其是把水管作为接地线或者自己打接地线的,一定要注意零-地电压的问题。零-地电压高了,会引进干扰。好像我以前做工程,IBM或者SUN大中小型机安装,一旦厂家派下来的安装人员一旦测量零-地电压超过1V,就会拒绝安装设备的。

2·解决了零-地电压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零线与地线的问题。这两条线是生命线,宁可断相线,也绝对不能断零线与地线。这两条线一旦断了就会烧东西,后果非常严重的!!!

网友B:
Isaiah分析得不错。

网友C:
要根据UPS的类型来说了.
倘若是高频机器,断零线就是很恐怖的事情了。有炸机的危险。
对于电脑来说,有可能要烧毁电脑的电源。
同样零地混用,有可能将电脑的电源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