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星接到角接的时间

楼主(2007-02-12):
星角变换启动电机时,如何设置延时时间

网友A:
有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B:
根据负载不同,转换时间也不一样,好像没有固定公式,我一般是取从启动,到启动电流平稳下来时间为转换时间。

网友C:
根据负载不同时间也不同

网友D:
书上看到的,电机功率的开平方乘以二加四,单位: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