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可以用地球墨机上吗?

楼主(2007-02-12):
  请教球墨机各位了不了解,用的是皮带轮减速,球墨机的滚筒比较大,有惯性用皮带轮传动有利电机起动吧。电机一般选用的是4极或2极,功率我见的有45KW、55KW最终的转速比较慢,如果用变频来直接控制电机速度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有惯性用皮带轮传动有利电机起动吧"没有看明白,您也没有讲出来目前的调速方式。

楼主:
现用皮带轮传动,想用变频器直接控制电机速度来起动,就不用皮带轮了,这样可行不?

网友A:
你把电机的功率乘以原皮带轮的减速比得出来的数据是是新电机和变频器的选型功率,如果你认为可行,那么不用皮带轮就可行!呵呵!

楼主:
谢谢,我试试吧,呵呵,祝你过年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