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变频器可以用在球墨机上吗?

楼主(2007-02-12):
请教:球墨机各位了不了解,用的是皮带轮减速,球墨机的滚筒比较大,有惯性用皮带轮传动有利电机起动吧。电机一般选用的是4极或2极,功率我见的有45KW、55KW最终的转速比较慢,如果用变频来直接控制电机速度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但是减速部分必须保留,还需注意变频器的防尘问题.是否节电要看具体工况和机电设计情况.

网友B:
当然可以,我在1998年就用过

网友C:
能用。注意防尘和转矩

网友D:
能用。注意防尘,节电率大约5%-7%且可以减少电机启动电流冲击.

网友E(2007-03-15):
球磨机都是满负荷运行,节电不明显,但能用.

网友F(2007-05-18):
水泥,矿山,有色行业用的大把

网友G:
可以使用变频器,但是要选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因为球磨机惯性大,容易造成变频器报警.
变频器规格最好选比电机大一档次,比如电机55KW,变频器选用75KW的.
其次就是特别注意防尘问题.

网友H(2007-11-11):
浪费,电机输出转矩达不到球磨机的所需要的转矩

网友I:
在无调速要求的系统中使用变频器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