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急助:变频器可以用在球墨机上吗?

楼主(2007-02-12):
请教球墨机各位了不了解,用的是皮带轮减速,球墨机的滚筒比较大,有惯性用皮带轮传动有利电机起动吧。电机一般选用的是4极或2极,功率我见的有45KW、55KW最终的转速比较慢,如果用变频来直接控制电机速度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A:
实际上,这是一个软启动问题,直接以电机驱动,是以电机滑差适应负载惯性加速,如果用变频控制电机,就需要根据负载和电机特性,人为设定启动速度曲线了。

网友B:
没问题,我曾去建陶厂维修过安装在球磨机上的变频器。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还是想问一下,选型时就怎么选呀,同功率的?还是选大规格的呀?

网友A:
应该按电机的额定功率选吧?!变频似乎都没有什么过傤能力。其实,你可以直接向变频供应商咨询呀!

楼主:
我主要是担心同规格的不可以,转矩太大了

网友A:
那你就别选4极或2极电机,选个多极电机,可做到低速大扭矩输出,额定转速自然就下来了,既不必加减速器,也不会过于牺牲电机的功率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