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温度传感器的类型区别,2、3、4线制的区别和它的接线作用

楼主(2007-02-12):
我是新手对于温度传感器很不了解,请教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A:
它们的作用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消除sensor到transducer之间的引线
电阻,提高测量精度.只是用的原理不同而已.2,3,4其精度依此提高.
2线制:直接将sensor用2根线引入测量电路.其误差较大.
3线制:sensor一端是1根线,另一端是2根线,利用的是补偿电桥来消除引线电阻.精度较高,也是我们现场仪表常用的.
4线制:sensor两端个两根线.给其中一对通入恒定的电流, 然后利用另外一对来取其端电压,这样就消除了引线电阻的影响.其精度最高,常用于高精度场合,实验室和厂家校验.

网友B:
目前热电阻的引线主要有三种方式
   1、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2、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3、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专业温度制造)
张洋
www.hengant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