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流量和液位测量

楼主(2007-02-12):
问题1:
我厂使用罗茨风机作动力,在管路中输送煤粉,如何测量煤粉流量?
问题2:
如何用非接触方式测量透明管中的液体,液体是油。
谢谢!

网友A:
问题1
答:你这个测量是非常典型的发电锅炉风粉流量检测,一般测量方式就是测量流速和浓度然后根据管道截面积等其他条件计算出实际流量
关键是流速和浓度的测量手段;
请和我联系:0516-83845092 贾
问题2
你是想测量液体的有、无?还是流量?

网友B:
煤粉用声波传感器测量。通过测量管道内物料与管壁的音波,计算流量。
油用夹装式超声波流量计测量。
资料发到你信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