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定焦距反射式光电开关

楼主(2007-02-12):
请教大家,有谁能给介绍一下关于固定焦距反射式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以及应用场合?谢谢!

网友A:
主要用在体积很小或者反光率非常低的物体检测。
一般是在发射器前装一个镜头,使发射光束聚焦在镜头前面一点。
还有聚焦式能忽略“景深”(指焦点为中心的区域)外的物体,这样检测例如机械手抓住运动中物体特别有优势。
还有可以做色标检测,这点我也不是很清楚,好象对光源选择有要求。
聚焦的光斑可以做到1/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