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门的送气管如何选择?

楼主(2007-02-12):
我现在要做一个洁净室的项目,所有阀门都是气动的,请问应该选怎样规格的气管,有什么要求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气动阀门都用6MM, 8MM的紫铜管, 如果是洁净室项目的话, 就用6MM的比较正常.

网友B:
如果用做洁净室的项目还是用食品级的塑料软管好吧。至于什么规格是由气动阀决定的,气动阀的接口是多大基本就用多大的管子。主要由所需的流量决定,而影响流量的主要因素是气动阀本身,用什么管子要由用多大的气动阀来决定。

网友A:
楼下的朋友可能误解了楼主的用意, 他所说的气动阀门是指气缸控制的阀门, 他所的气管应该是指电磁阀或阀门定位器和气缸之间的连接, 而不是工艺管线, 工艺管线可能是气体, 液体......可能是DN15, DN20, DN40....但仪表空气和它是两回事, 而塑料软管是不能达到气缸的压力要求的, 所以一般做法是用紫铜管.

网友B:
可能是我误解了。呵呵!
但是如果说是用气动控制阀门话,好像在工厂里都用紫铜管,实验室都用塑料软管。其实塑料软管可以达到气缸压力的,我公司塑料软管可以到16Bar,比如给一些大型设备上压力在12Bar以下的大气缸,我都给他们配的是塑料软管,绝对没问题。

网友C:
建议应用高质量的塑料管,采用快速接头,简单方便。费用低廉,且容易维护。

网友D:
   我们最近的工程用的就是塑料管,没有问题的.而且侍从上海拆来的旧设备,使用都10多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如果不是现场位置变化的话,原来的塑料管根本不用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这个项目是个上海张江的药厂,洁净室内所用的阀门都是很小的工艺阀门,大都是用塑料管,我不清楚的地方是:对塑料管的硬度之类的有什么具体要求,或者说多少公斤的压力必须用多少硬度的管子,不晓得有没有这方面的工艺要求。谢谢大家。

网友E:
应该和硬度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和管子的耐压等级或壁厚有关系。个人观点,欢迎讨论。

网友F(2007-06-12):
工厂不是实验室,用塑料管的要小心,我们这用塑料管的出过事故

网友G(2007-07-26):
如果是工业生产的现场,我觉得最好的还是用紫铜管或者不锈钢管,这两种我都用过很好用,如果阀比较大就用8mm,如果比较小就用6mm,这主要是看你的阀门的用气量决定的。我不赞成用塑料管,因为工业现场的腐蚀比较大,塑料管有可能会受腐蚀变质那就容易出事故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紫铜管虽然好,可是价格实在太贵了,大量采用成本太高。

网友H:
不论是金属管(紫铜管或者不锈钢管)还是非金属管(PU管,尼龙管),在1MP以下工作都没有问题;我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主要应该考虑现场工作环境和连接方式.

网友I(2007-08-30):
主要还是看安装方便和价格. 如果用胶的管要小心,选购洁净用气管,主要是粒子剥离度低.而不是食品级别,食品级别主要是要求材料无毒害.

网友J(2008-01-22):
药厂 可以用塑料气管吗?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药厂对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采用的金属材料必须是无锈的。

网友K:
都可以用。应该根据气动阀门的使用环境而定

网友L:
 一般气动阀门都用6MM, 8MM的紫铜管
当然也可以用塑料气管代替,比如festo的等等
配合快速接头维修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M:
搂上说的都对,塑料管,铜管,不锈钢管都是阀门配置气源管的选择;具体情况可根据现场条件来选择!

楼主(2008-03-03):
谢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

网友N:
就用6MM的比较正常?太小了,用气量大时压降会过大,

网友O:
不论是紫铜管还是塑料管在1MP以下工作都没有问题;主要应该考虑现场工作环境和连接方式,我们公司工业现场都是塑料管,很好用啊,不过经常漏风,得换,环境恶劣一点的容易老化,用两两三年要更换

网友P:
用PU管嘛,一般是8*5的,耐压还是可以

网友Q:
6个的紫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