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2-12):
本人使用MCGS组态软件嵌入版,和伯特仪表进行通讯时发现,不管仪表显示测量值是否带小数点,用输入框显示出来的值都带小数点,组态时在输入框里没有没有小数点设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自己在组太软件内加,因为读的是裸数据

网友B:
采集的连接数据定义的是浮点数还是int型呀?

网友C:
显示值的格式,小数位数为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