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7-02-12):
siemens s7-200上下位机通讯除了用RS485外还能用什么

网友A:
看配置了,还可以以太网方式

网友B:
带DP或者加EM277走PROFIBUS

网友C:
还可以加em241做远程通讯

网友D:
那请问如果在S7-200右侧加一个EM241 Modem模块,那么我可以通过STEP7-Micro/WIN对S7-200进行远程监控吗?如果可以,那么PC端的modem是否只能使用西门子的Modem?

网友C:
可以
pc侧用标准的调制解调即可

网友D:
通过STEP7-Micro/WIN配合两个Modem实现远程监控S7-200 PLC,如果PC端的Modem可以使用其他厂家(非西门子)的Modem,那么在STEP7-Micro/WIN软件-->"调制解调器连接设置对话框"-->"添加调制解调器连接向导"里面该如何进行设置呢?

网友D:
请问lmhx能否提供一个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话,我可以打电话向你咨询!

网友D:
请问lmhx,您有没有使用过EM241呢?

网友E:
我觉得带DP或者加EM277走PROFIBUS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