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在人机HITECH中输入中文

楼主(2007-02-12):
如何使在人机HITECH中输入中文,我在静态文字中输入中文,可是显示的就不是中文呀!
请求帮助!!!

不会,学习!

网友:
我到不晓得,听听各位大侠们的意见

网友A:
你的文字大小选择多少呢?太小的话是不能显示出来的。

网友B:
把字体选择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C:
字型选择成16*16以上就可以看见文字

不会,学习!

网友:
选择16×16,或者8×8,调整试试就可以的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的指导.现己改成16*32后就OK了.

网友D(2007-09-26):
8*8和8*16时显示不了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