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接法

楼主(2007-02-12):
请各位高手讨论一下电流互感器的正确接法,及接错以后的现象及后果会如何?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测是否必须接地?

网友A:
必须接地.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1、电流互感器在联结时,一定要注意极性,否则二次测所接仪表、继电器中流过的电流不是预想的电流,影响正确测量,乃至引起事故发生;2、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测线圈及外壳均应接地,接地线不应松动、断开或发热;其目的是防止电流互感器一次、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高电压传到二次测,损坏设备或危及人身安全;3、电流互感器二次测不准开路,否则有高电压产生。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7-2-12 21:12:00 发表的内容:
  电流互感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1、电流互感器在联结时,一定要注意极性,否则二次测所接仪表、继电器中流过…
--------------------------------------------------------------------------------------------

网友D:
主要是一次L1与二次侧T1的对应!

网友E:
我要补充的是,电流互感器的接线线径不要过小,要在4平方才可以

网友F:
  我要补充的是,电流互感器的接线线径不要过小,要在4平方才可以

为什么?不解!

网友G(2008-11-19):
有问题请教你们师傅

网友G:
有那位师傅能告诉我的QQ吗

\

网友G:
电流互感器的接法吗

网友H:
必须接地. 线径不小于2.5mm2.

网友I:
一般是不小于4MM2。要是互感器开路的话电流会很高的。所以必须牢固接地。

网友J(2010-09-07):
普通用途电流回路2.5,电压回路1.5。专用计量电流回路4,电压回路2.5,过门用多股线,其余用单股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普通用途电流回路2.5,电压回路1.5。专用计量电流回路4,电压回路2.5,过门用多股线,其余用单股

网友L:
1、电流互感器在联要注意极性,否则影响正确测量,乃至引起事故发生;

2、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线圈及外壳均应接地,防止电流互感器一次、二次线圈绝缘击穿时,高电压传到二次测,损坏设备或危及人身安全;

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准开路,否则有高电压产生,非常危险;

4、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装设熔断器。

网友M:
电流互感器不怕短路怕开路。(工作时近似短路状态)

电压互感器不怕开路怕短路。

网友N:
都说了,我看看.没什么补充.

网友O:
单互感器和单独的电表连接,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区分极性。
这里的极性,准确地说应该叫“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