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插补

楼主(2007-02-12):
请问台达PLC有圆弧插补功能吗?如果有那位朋友能发一个例子啊?
急!!!万分感谢啊..
zax2000@163.com

网友A:
目前台达plc的12sc11t机种具有表格式的圆弧插补功能如下。
一、 定義兩軸:
X軸Y0(方向輸出)與Y10(脈波輸出)一組
Y軸Y1(方向輸出)與Y11(脈波輸出)一組

二、 搭配旗標與裝置:
輸出 啟動旗標 索引D裝置值 區段數
Y10 M1133  D1133         D1134
Y11 M1135  D1135         D1136

三、 定義輸出表格格式:
假設D1133 = k100及D1134 = k3,則完整輸出表格須設定如下:
區段編號 D裝置編號 輸出頻率值 D裝置編號 輸出個數值 說明
1 D101,D100 k10000 D103,D102 k1000 第1區段以10KHz輸出1000個脈波
2 D105,D104 k15000 D107,D106 k2000 第2區段以15KHz輸出2000個脈波
3 D109,D108 k5000 D111,D110 k3000 第3區段以5KHz輸出3000個脈波
註:輸出頻率與個數均為32位元組,因此3個區段將連續佔用12個D裝置(3*2*2=12)

四、 使用注意事項:
1. 本功能啟動前需確定是否已設定好輸出頻率與個數值,當本功能已在執行中時,則不可修改輸出頻率與個數值。
2. 當PLC程式程式掃瞄至END指令後,將自動檢查本功能是否要啟動。
3. 當M1133與M1135同時於同一個掃描週期中被設定時,則兩軸脈波輸出將會同時間輸出脈波。
4. 當設定之輸出頻率小於100Hz時,將以100Hz輸出;當設定之輸出頻率大於100KHz時,將以100KHz輸出。
5. 本功能只可使用於D裝置,且使用編號範圍為D0 ~ D999與D2000 ~ D4999,其餘裝置請勿使用或超出D裝置使用範圍。
6. 本功能最多可設定使用50個區段,當小於1個區段或大於50個區段時,則本功能將不會被啟動。
7. 本功能啟動後,M1102為ON表示Y10輸出結束,M1103為ON表示Y11輸出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