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转RS485的问题

楼主(2007-02-12):
我单位用的AB公司SLC5/03上有个模块好象是RS232转RS485的转换模块(标有:SLC500;DH-485 LINK COOPLER)有六个接线拄
 1:term
   2: A
   3: B
   4: COMMON
   5: SHLD
   6:CHS GND
  其中2\3\4\5接线,其他的不接线.谁知道接的四根线叫什么?该模块有什么功能?我是才开始学习PLC,所以问题可能幼稚,不过是我真的不知道,求那位好心人指点一下,我谢谢了!~!~

网友A:
没见过,很想知道!
另还想知道RS232和RS485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B(2008-01-10):
何必呢?那一定好用吗?用我给你推荐的,价格也就160元,很好用的.
无源光电隔离RS232/RS585转换器说明书
一、用途
无源光电隔离性RS232/RS485转换器,可将RS232通信距离延长1.2KM,可以用于PC机之间、PC机与单片机之间构成远程多机通讯网络。
二、应用范围
RS232/RS485串口通讯转换器主要应用于工业控制、智能仪器仪表、食堂售饭系统、考勤门禁系统、电力、交通、银行等应用RS-232及RS-485现场总线通讯的场合。
三、性能特点
1、高效率的窃电和实时储能技术,无须外接电源,即可保证远距离传输。
2、一体化接线端子,标准DB9孔串口(另配便携式接线口)。
3、零延时自动转换RS485的信号收发方向,半双工通信接3根线(+A、—B、地)。
4、内置600W/MS抗雷击浪涌保护器和1.5KV抗静电保护。
5、无须修改原有软件,即可使RS232的通讯距离延长1200米,若点对点成对连接,可作为RS232远程收发器使用。
6、支持多机通讯,最多可连接128个节点,保证都是工业级(-40℃TO+85℃)转换器,还可以提供军品级(-55℃TO+125℃)的转换器
7、可带电热拔插。
8、赠送串行通讯开发测试软件。
9、光电隔离转换器的隔离电压为2500V,,通信速率最高大于19.2Kbps,实际可达38.4Kbps以上。
四、典型应用:

五、接线原则:
1、RS-485的+A接对方的+A、-B接对方的-B、GND(地)接对方的GND(地)。
2、DB—9(孔座)一端直接插在9芯RS-232插座(针座)上。
3、在长距离及终端使用时,为防止信号反射,+A与-B之间接入120Ω匹 配电阻。
六、质量保证:
 本系列产品实行三个月包换,1年免费保修。
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13779936521  13918853470
联系人:钱小姐
信箱:zrt7836479@gmail.com
公司:上海慧结自动化系统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华东理工大学院内

网友C(2008-07-17):
跪求各位兄弟
项目中PLC通过 rs232转485有源转换器
同上位机 通讯 为什么有时候掉数据??

网友D:
rs232  一般只接3根线
2    RXD  接收
3    TX D 发送
5    GND 共地
RS485 一般接2根线
3   485+
8   485-

另外,RS232和RS485通信转换需要注意的是速度匹配问题,RS232为TTL电平传输,最大支持只有20kbps,而RS485为差分码方式通信,通常最大可支持10Mbps

网友E(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F(2009-06-17):
RS485/232无线透传模块,如果你的方案中有不适合布线的地方,请考虑我们的产品!本模块是针对现有的RS485总线(或RS232)开发的无线解决方案,实现RS485总线(或RS232)和无线通信之间的透明传输,可替换现有的RS485总线(或RS232)。在原有设备不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实现数据的无线传输,节省布线成本。模块反应时间最短为5ms,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的实时性需求,具有较高实时性,可替代PLC的485总线,接入PLC控制系统中时,典型的主站-从站轮询周期为50ms。可实现点到点、点到多点等多种模式的数据通信。同时特别适合与用于楼宇自动化系统。该产品是目前市场上性能最好的无线透传模块。(经多个厂家使用,可以直接接入PLC自动控制系统,用于替代PLC控制系统中的总线)。
网址:http://www.wirelessall.com/html/20096/63.html
电话:024-23970433
联系人:李力刚

网友G:
波士转换器七大绝招:
·波士独有的单环自愈RS-232/RS-485组网转换器!
·独有波士智能终端负载技术,确保互带128个节点!
·高达95%效率的波士窃电技术,确保无源传输1800米以上!
·只用到RXD(收)、TXD(发)、GND,无须RTS、DTR!
·内置600W抗雷击保护器和15000V抗静电保护器!
·独有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软件!
·先进的自动唤醒技术,工作寿命大大增加!
·独有波士集线转换技术,带RS-485负载能力扩大四倍!

六、接线及引脚分配
RS-485的+A接对方的+A、—B接对方的—B、GND(地)接对方的GND(地)。RS-422 的接线原则:“+
发”接对方的“+收”、“—发”接对方的“—收”、“+收”接对方的“+发”、“—收”接对方的“—
发”、GND(地)接对方的GND(地)。一定要将GND(地)线接到对方的GND(地),除非确保通信双方良
好共地。仅仅只有115.2Kbps时,才可能需要A-B间加终端电阻。电阻值120-800欧姆都可以。

485A或485TA 1 2 3
的DB-9针端引脚状态
RS-485(+A) RS-485(—B) GND(地)
*最新的一体式485A增加了(+5V)脚,可以向外部提供 20mA 的电流!485A绝对是无须供电的!

波仕电子1993年创立于北京,致力于RS-232/RS-485产品的开发。
波仕电子创造了许多种世界上第一的RS-232/RS-485产品,拥有10项专利。

☆2005年研制了世界上唯一可将鼠标延长1000米的产品:Y232B9VM
☆研发了多个“世界上最小”的产品
☆研制了多个“世界上第一个”的产品

波仕电子现生产以下产品:
RS-232/485/422转换器
RS-232/485/422光纤转换器
RS-232光电隔离器/远程收发器
RS-485中继器/超远程驱动器
以及数据采集,USB转换,以太网转换,TTL转换器,扩展器等系列产品.

请登陆

请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www.232485.com   了解更多产品的详细介绍
联系人:向小姐
电话:027-62425625
传真:027-51518048
QQ :735568869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关东科技园
MSN/E-MAIL :boshika@hotmail.com

网友H:
rs232 一般只接3根线 2 RXD 接收  3 TX D 发送  5 GND 共地  另外的SHLD是不是 shield的缩写啊?屏蔽线??

RS485 一般接2根线
485+
485-

网友I(2010-06-07):
我在市面上买了个有源和无源通用的232转285的接头很好用,才30元。楼上的要160是不是太狠了。

网友J:
新品推荐啦!我司现新推出西门子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紫色)
6XV830-3EH10(绿色)
6XV1840-2AH10(蓝色)
6XV1830-0AH10(紫色)
西门子CP5611卡 (6GK1561-1AA00)
西门子CP5611 卡 (6GK1561-1AA01)

前线连器 6ES7392-1AJ00-OAAO(20针) 6ES7392-1AM00-OAAO(40针)
总线连接器 6ES79272-0B12-OXAO(90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B12-OXAO(90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OXAO (35带编程口)
DIN导轨,热插播导轨!CP5611卡,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均特价销售中
有需要的随时联系我呀!
TEL:13728186991 QQ 1309393161 联系人:茶茶小姐

网友K(2010-07-30):
引用 网友I:
我在市面上买了个有源和无源通用的232转285的接头很好用,才30元。楼上的要160是不是太狠了。

研华的工业级RS232转RS485/422模块都要500多元。质量好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功能强,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L:
485/232转换器,超过60、70个元,俄看就木有啥实际意义,

甚至是价格越贵的,越它奶奶难用难日,

“功能强,抗干扰能力强”,那是G8皮,扯毛逗你玩呢~~~~~~~

网友M(2010-11-10):
波士转换器七大绝招:
·可选波士专利的一体式接线端子,绝无裸露焊点!
·独有波士智能终端负载技术,确保互带128个节点!
·高达95%效率的波士窃电技术,确保无源传输1800米以上!
·只用到RXD(收)、TXD(发)、GND,无须RTS、DTR!
·内置600W抗雷击保护器和1500V抗静电保护器!
·独有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软件!
·先进的自动唤醒技术,工作寿命大大增加!
·独有波士集线转换技术,带RS-485负载能力扩大四倍!

485K RS-232/RS-485/422转换器(新专利外形、1200W保护)|全双工或半双工|无须供电
485B RS-232/RS-485/422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全双工加半双工同时|无须供电
485C RS-232/RS-485/422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全双工半双工通用|无须供电
485TC 光隔RS-232/RS-485/RS-422转换器|全双工半双工通用|无须供电
485A 组合式RS-232/RS-485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半双工|须供电
485TA 光隔RS-232/RS-485转换器|半双工|无须供电
U485C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源/5V供电
U485A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源/5V供电
485A1 一体式RS-232/RS-485转换器|半双工|无须供电

H485C 通用RS-232、TTL、RS-485/422转换器|232-TTL-485三向转换|5V供电
HUB8485G 光隔RS-232/8路RS-485集线转换器|8路半双工|5V供电
QN485C 新一代全能RS-232/TTL/RS-485/422中继、转换器|8种转换|中继功能|5V供电
BM2485A 集成2路RS-232/2路RS-485转换器|2路半双工|无须供电

G485EX 光隔超远程RS-232/RS-485转换器 (4800米)|半双工|4倍预增强|5V供电
U4485C 光隔四倍驱动RS-232/RS-485/422转换器|全双工半双工通用|5V供电
485D 单环自愈型RS-232/2路RS-485集线转换器|2个半双工、单环自愈|无须供电

G485HA 世界上最小的高速光隔RS-232/RS-485转换器|0-150Kbps|半双工|5V供电
G422HA 世界上最小的高速光隔RS-232/RS-422转换器|0-150Kbps|全双工|5V供电

详细参数:http://www.bosika.com

订购电话:027-51518044 孙小姐18971445129 在线咨询QQ:426628761

网友N(2015-05-28):
232转485有很多种,分为有源和无源,隔离与非隔离;隔离又分为电路隔离和端口隔离,电路隔离只是电气接口意义上的隔离也叫假隔离。端口线路隔离才是真隔离。当遇到高强度的信号浪涌或者脉冲的时候,电路隔离就无法保证每个线路都是不互相信号干扰,或发生乱码信息错误等问题,这样的方案常见于国内和台湾方案,在技术上无法做到真正的隔离作用,市场98%大部分公司都是国内的低端电气隔离方案。

其次:兼容性是大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也是通信产品共同的特点,因为不同的方案决定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中等的接口转换器最低的价格在100元左右,低于这个价格大部分就是很低端的货回收的芯片做的;特别是很多转换器用在PLC、单片机或者电力等方案,中低端的芯片技术都无法正常使用,达到要求。因为低端方案的兼容性太差,稳定性不够,特别是针对PLC和单片的用户根本就无法使用,出现信息错误和乱码。因为PLC和单片机的电容对串口引脚的电压差很敏感,常规市场引脚电压差都在5V以上,而PLC和单片机的在1-3V之间,可以说是很小的差别,在加上低端方案的各种原因就不难想象出现问题了。而本公司采用的是宽引脚电压,美国工业方案就能解决。

再次:全双工和半双的问题,很多客户的设备都是半双工模式。232和485转换器市场上统称为半双工,这个没有错。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485的接线都是2线制的电路设计和接线引脚定义,而在实际中485也可以做成4线的接线方法,这就就是国内和普通芯片方案在技术上无法达到的。再者现在的工业自动化和门禁系统等技术在不断提高,是为了达到安全防护与速率的问题,对产品兼容性要求更高,那么很多232或者485协议通信时带有modbus协议,这个是国内和其他方案无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PLC和单片机上很明显,所以造成很多客户通信不稳定或者无法发送与接收,甚至乱码出现,这个也是市场百分之九十八接口转换器出现以上原因的重点问题。ZP-503B兼容modbus协议的接口转换器,能很好解决以上问题。

详细的技术问题参考:http://www.zxpmq.com/company-news/show/1186.html

网友O:
其实,工业上用的转接口或者通讯线之类的东西,最好使用正规的品牌的东西,之前我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个西门子公司电控系统,通过PLC S7-300,314cpu的系统,通过DP总线挂一个LM151远程站,挂另一个300的从站,之前采用的是国产的总线连接器,可是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发生通讯丢数据造成系统崩溃的情况,后来更换成西门子原厂的DP总线连接器,问题就消除了。在工控系统中,这种不定时偶发的通讯故障是很难处理的,据我的经验就是尽量使用可靠性高的线路和元件。

网友P(2017-07-07):
我同意15楼的意见,我很多工程用到西门子PLC,如果在大的系统工程里面还是原装的PLC连接线缆好用。但是也不能说国内的完全不能替代。因为西门子的PLC大多数还是通过MODBUS rtu---modbus TCP以太网之间的转换。我们用过很多家的,像三旺 宇泰  波士的确实不行。因为他们模块方案只是一个RS485/232的转换芯片而已,根本没有开发MODBUS rtu转MODBUS TCP的嵌入式协议,所以根本就是乱码。所以市场90%RS232转RS485转换器不能用。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一家可以替代,用的一直都不错就是ZP-503B,好像只有这个型号可以用。建议大家可以试试。http://www.zxpmq.com/jk-1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