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关于皮带输送机滚筒大小的问题

楼主(2007-02-12):
请教一下,关于皮带输送机的主动滚大小选择计算方法不知各有哪位指教一下,在负载及电机功率确定的情况下,应如何选用滚筒,包胶的滚筒及滚花滚筒应如何选用

网友A:
D×P
M=500 -------
V
式中: M 扭矩(N.m)
D 滚筒直径(m)
P 功率(KW)
V 速度(m/s)
valor.lenze@126.com

网友B:
各位对皮带输送机的纠偏控制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C(2007-06-05):
是阿,跑偏是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