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数控系统运动控制部分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7-02-12):
我刚改造了台数控车床,广数的系统,现在有个 问题请教各位:
系统程序走1mm,发1000个脉冲,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步距角为a,传动比为0.6,丝矩为6mm\r,请问a如何求

网友A:
1/3600

网友A:
0.1

网友B:
最终脉冲当量为1微米,丝杠导程为6mm,则丝杠每转对应6000个脉冲;
传动比0.6,即电机每转一圈,丝杠转0.6圈,对应3600个脉冲;
于是,相应的步距角为0.1度,估计该步进为细分驱动,而非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