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多的变频器有何优缺点

楼主(2007-02-12):
公司最近准备扩产,计划增加两台132KW的电动机,搅拌用,领导决定选用变频器控制,为了节省资金,选用一拖二的变频器,我觉得一拖而的变频器没有一拖一的安全,不知道大家对一拖多的变频器有何看法?如果是全程调速一拖而的能用吗?

网友A:
电压型变频器可以一拖多!但电流型变频器绝对不可以!电压型变频器可以一拖多要分别安装保护!切记!

网友B:
建议您还是选用一拖一的变频器比较好.要知道选用一拖二的变频器并不一定节省资金,而且您需要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有无一拖二的尚且不论,关键故障率肯定比较高,不如选"一拖一"的来得省心省事省钱.

网友C:
同意楼上
除非两台不同时工作

网友D:
1拖2的变频器优点诸如大大节省空间和降低了成本,比如控制系统只有一套就可以完成,缺点是比1:1降低了可靠性,但只要变频器可靠,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交流传动机车、地铁、动车组、轻轨等变频器由于空间限制大多都是1拖2,1拖4,每个电机功率都在1MW以上,只要变频器可靠运行,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楼上吓人吧?
1MW=1000KW吧?  再来个一拖四   我狂怕.

网友D:
4MW都怕什么呀,我们电力机车,动车组上面的牵引异步电动机每个功率都在1MW以上,上网搜索下我们自主研制交流传动的“中华之星”、“中原之星”就知道了,中间直流电压2600V,单个电机1.2MW,每个机车两个转向架,一个转向架一个电机,四个电机一个变流器,GTO或者IGBT,直接转矩控制,小意思,呵呵!
铁路行业的电机都很少有1MW以下的哦,除了地铁、轻轨这样的我们称为中小功率,电机在300kW-500kW之间的。我们去年年底帮哈尔滨电机厂完成的电机试验台,容量是5000kVA,现场可完成20MW以下异步、同步电机普通出厂试验。

网友F(2008-12-06):
厉害,不过我觉得铁路行业比较特殊,那是民生行业。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一拖多有成本低廉的优势,而功率增大时,这种优势已经不明显。

网友H:
如果电机保护做好了还是可以的

网友I:
132KW电机,建议1拖1比较好,1拖2要260以上的变频器才能带的起来

网友J:
小型电机可以一拖多,大型的最好还是一拖一,如果确实必要一拖多,一定要做好每台的保护,切记

网友K(2009-03-18):
一拖多的应用故障,变频器发生了故障。多台设备都要停机。最好还是一拖一。

网友L(2009-06-16):
北京高威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三菱一级代理,欢迎广大工控行业朋友咨询洽谈!

电话:010-82867930-816 郭先生,13581921492

网友M:
我们现在共同讨论的问题有3:1;一拖几是一个习惯用语,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也就是说代表两个意思:(1):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2):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2:投资成本的问题,如果是一带二,并不省(可以咨询),如果是一控二,那就省(功率不同),3:上变频器的目的是什么,从你单位工控分析,应该是为了节电,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那么就应该采用一拖一。另外,才能分析其他问题。

网友N:
希望同意一拖多的高手,将你们的关键的几个参数说一下好吗。

比如:一拖二,我将一台启动起来达到50HZ后,切到工频,这个时间是多少。

请指教,我也是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先谢了。

网友O:
一拖二的变频器肯定有,电机保护一定要做好,可以比较一下价格,如果差不太大,用一拖一吧,呵呵

网友M:
一拖二存在3个问题一块讨论:1:投资成本我已经提过,从节电方面只能是一台有效果,另一台只能解决软启动的问题,节省不了多少。2:132kw的电机带电切换不是简单的事,用什么器件,灭弧等问题怎样解决。3:已经提到的切换的时间(要通过电机参数的计算,大量的现场试验才能有正确的结论)。

网友N:
有成熟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