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无橡胶硬度计带信号输出?

楼主(2007-02-12):
有那位大哥能告诉我有那种硬度计能带信号输出(开关量或模拟量)能够将检测结果接入PLC控制系统中使用。

网友A:
uPLC-X023 说明
uPLC-X023 使用uPLC V2.0 版本, 其最大特色是函数可以无限增加, 并可以融入阶梯图运算. 此种设计方式最大优点弹性变得很大; 比如说例如你希望 uPLC-X023 可以控制或是连结 三菱PLC , 此时我们只要挂上<三菱通讯函数>既可以连结, 或是有些特殊计算或是设备连结等等. 都可以使用 ( 注 : 函数其编写方式为本公司无偿提供,  )
uPLC-X023 在设计上也将原预定功能增加, 其相异或增加部份请参考下面说明.
uPLC-X023 为本公司全程保证, 或许您无法立既完全验证, 但本公司在日后 uPLC 核心版本上核心会不段追加改良, 使其适用性会更强.
此项目产品, 本公司将会帮您制作胶片, 请给予我们囜公司商标与网址, 在量产时将之印入.

一. 定至规格说明 :
项目 功能要求 详细说明 量产建议
1 模拟量输入:4-20mA电流信号,共四组 8 位,可程序化, 内建硬件滤波10ms. 可将4-20ma 电组拿掉, 使得产品模拟混用性更强, 如取样高速模拟信号.
2 数字量输入信号:DC24V,8个 正电输入, 使用 PNP 感知器 改为地位输入, 使用 NPN 感知器, 符合中国感知器使用习惯..
3 高速计数通道:10KHZ,一个 16 位架构. 无
4 数字量输出通道:AC220V,继电器输出(2A),6个 继电器干接点输出, 每接点为 3.5A. 无
5 通讯接口,RS485标准接口,2个 一个 RS-485, 一个RS-232 混用 ( RS-232 采用 Lvnet 总线 ) 无
6 可通过该接口与市场上大数人机界面进行通讯(MODBUS协议) MODBUS 协议 主/纵 模式. 无
7 数据存储方式:EEPROM,在断电情况下能保持 512 Byte EEPROM 数据保存 ( 无限制次数 ) 及 16 Kbyte FLASH ROM 数据保存 ( 十万次 ) 无
8 能进行中断输入运算,可执行中断指令 软件 MACRO 方式 无
9 数据存储容量为2000个双字 以使用16 Kbyte FLASH ROM 数据保存, 可存入汉字 8K 字符. 无
10 工作温度-20到+85度 工业规格组件 无

二. 新增功能说明 :
项目 新增功能 详细说明
1 1个高速输出口, 最高输出 50K Hz 用于控制部进马达
2 提高输入口工作频率, 允许100K Hz 进入 可以允许接 2400 dpi 编码器输入 并为 16 位计数
3 1 个状态指示灯 用于程序中状态指示
4 512 Byte SRAM 记忆 用于程序暂存或计算
5 51 汇编混入功能 利用uPLC核心, 可以将51汇编混入连结成自己自订函数, 使其产品未来具有强大扩充性.
6 Lvnet 在线仲裁总线 可以多台联机, 达成总线模式联机, 可在1.2公里内 255 台联机.
7 MODBUS RTU 主站 增加 MODBUS 主站函数, 使其可以控制任合带 MODBUS 协议设备.
8 宽电压自动调整 工作电源 18V – 32V 均可自动调整工作.
9 输出接点为 3.5A 可方便直接控制 1HP 内马达

三. 接脚说明 : ( 量产后会更改位置, 使其方便配线 )
Pin 说明 Pin 说明
1 485 “-“ 使用 SG 接地 51 输入共点
2 485 “+” 52 暂时不用
3 232 RXD 53 X8 使用 输入共点
4 232 TXD 54 X7
5 高速输入口 55 X6
6 高速输出口 56 X5
7 SG 接地 57 X4
8 SG 接地 58 X3
9 Y6 继电器输出 COM 59 X2
10 Y6 继电器输出 NO 60 X1
11 Y5继电器输出 COM 61 AN 接地
12 Y5继电器输出 NO 62 AN4 输入 使用 AN 接地
13 Y4继电器输出 COM 63 AN3 输入
14 Y4继电器输出 NO 64 AN 接地
15 Y3继电器输出 COM 65 AN2 输入 使用 AN 接地
16 Y3继电器输出 NO 66 AN1 输入
71 Y2继电器输出 COM 67 暂时不用
72 Y2继电器输出 NO 68 暂时不用
73 Y1继电器输出 COM 69 电源 “—“
74 Y1继电器输出 NO 70 电源 “+”  ( 18V – 32V )
四. 写入程序使用说明 :
1. 请使用 PLCMAP25 版本 , ( 请与我们联系后发送给您 ).
2. 串口使用 RS-485 ( 本次附上一 232转485 转换器 , 此转换器必须使用者自行购买 ). 接线时注意 “+” “—“ 如不行请对调.

五. 4 -20ma 模拟量使用说明 :
1. 输入共点请使用 AN 接地.
2. 输入内置组抗为 150 奥姆.
3. 请使用 <MACRO>380 模拟启动 <MACRO>381 模拟读取函数.
4. 函数请与我们联系后发送给您.

六. 数字输入说明 :
1. 请使用输入共点为输入共点.
2. 输入为对输入共点 8V – 36V 均可.
3. 不可以直接接 AC220V.
4. 输入为全光偶合隔离.
5. 感知器请使用 PNP.

七. 干接点 3.5A继电器输出 :
1. 各继电器雍有自己共点, 请接线注意.
2. 可直接推 1HP 以下马达,.
3. 注意发弧设备请勿使用内部记电器接点, 必须再由外面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