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哪种原器件在控制电热丝加热中比较好啊??

楼主(2007-02-12):
请问在控制电热丝加热中有三种元件可选1:晶闸管2:固态继电器3:继电器(以上3种在电流和电压等级都是符合的)用哪种比较好!!大家能说说吗??

网友A:
我觉得固态继电器比较好,注意散热.我做的加热设备大都用固态

网友B:
当然是固态继电器拉,如大家有用的着或需要了解的地方可以打我电话021-29097625

网友C(2007-03-20):
不好说,看用在什么场合,固态继电器当然是最好的,但价格也是最高的啊.

网友D:
固态继电器。

网友E:
要看你温度控制精度了,如果要求波动的范围小,用固态继电器,如果要求不严格,用接触器也行

网友(2007-09-24):
接触器容易坏,可控硅干扰大,因太继电器比较好,价格也贵。

网友F:
看功率,使用时动作次数

网友G(2008-08-20):
要看电流的大小了,还有是温度控制精度了,还有是负载的冷热态阻值变化大不大,如果是阻值变化大,电流大,温度控制精度高,那就选晶闸管,因为晶闸管可以先移相用恒功限流,负载阻值变化后再用过零方式,之所以这样选,是因为在负载冷态是冲击电流大,此时用移相方式,恒定功率限制电流,负载热态时,阻值变大,此时用调功过零方式,此时功率线性度高,温度的控制精度也高,这种晶闸管控制方式才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I:
如果想调整电流,可以用可控硅配合触发电路,实现对加热器的供电电压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