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总线是什么呀,

楼主(2007-02-12):
请问大家一个低级问题,什么是DP总线,什么又是GP总线,它们分别起什么作用呢,谢谢啦

网友A(2007-03-16):
DP是PROFIBUS 现场总线的一种类型,是分布式外设现场总线的意思,主要用于高速现场数据采集及处理,是LAN的一种。
GP是仪器总线,有些类似于PC主板上的PCI总线。二者应该是不相关的,无可比性。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profibus有高速总线profibus-DP和低速总线profibus-PA, PA是连接现场仪表的总线, DP是连接I/O卡和控制器的总线.

网友C(2008-05-17):
谢谢了!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啊????

网友D:
DP总线可以看成RS485的一种,只是PROFIBUS-DP在通信速率达到12Mbps时,电缆的特性阻抗必须达到150Ω !

事实上,PROFIBUS-DP很少用到12Mbp,因而,特性阻抗120Ω 的RS485电缆可以满足PROFIBUS-DP通信要求。

有关RS485电缆,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有关PROFIBUS设计施工请参考唐济扬老师的意见,百度“PROFIBUS 唐济扬” 即可找到。

网友E:
DP应用是ISO的127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