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位置控制的交流伺服电机的速度怎样设置?

楼主(2007-02-13):
请教个问题,位置控制的交流伺服电机的速度怎样设置?

网友A:
控制你要发脉冲的频率啊.同样多的脉冲,如果你的频率高,那么你的速度就快了.

网友B:
不同品牌的伺服系统有不同的设置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伺服驱动软件设置;二通过PLC程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