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onderware软件搭配问题

楼主(2007-02-13):
我第一次用WONDERWARE的软件,我公司订购的软件是:IAS一个,PLATFORMS两个 (其中一个的KEY和IAS绑定在一起),intouch运行版3个,谁能告诉我这几个软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搭配这些软件,问题有点低级,不过还是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IAS(Industrial Application Server)可视为自动化信息平台。

IAS授权--可进行系统内标记点或对象配置(可配置个数受限于授权I/O数)、脚本设计、InTouch监控画面设计、对象部署(可部署的节点数受限于Platform个数)等工作;

Platform授权--每台一IAS系统中的PC(需与IAS系统中其它节点交换数据的计算机),需占用一个Platform授权。此授权无需单独安装,已绑定在IAS授权中;

InTouch运行版授权--运行InTouch组态画面(IAS系统内IO点多时一般会选用InTouch View Client授权,为无限点运行版,如果是此授权,没有配Platform,将无法与IAS系统中其它节点交换数据)。

感觉这种买法不合适,如果3套InTouch都需包括在IAS系统的话,得各配1个Platform才可以的,不知原方案是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