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13):
S7-200的PLC的编程软件用什么,通讯电缆用的是什么,用不用适配器,如果用,型号是什么??

网友A:
V4.0 STEP 7 MicroWIN SP3
编程电缆pc-ppi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C(2007-03-17):
通讯电缆是PPI的。

网友D:
通讯电缆是RS232-RS485即可,

网友E:
通讯电缆用 USB-RS485 也可。

网友F:
 V4.0 STEP 7 MicroWIN SP3

网友G:
PC-PPI;
定货号:6ES7 901-3BF21-0XA0

Http://www.zjzcmy.com上有详细的图片及说明;

网友H: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