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系列的PLSV和RAMP指令如何配合使用

楼主(2007-02-13):
 EH系列的PLSV和RAMP指令如何配合使用?

 RAMP指令中大于或小于趋近值的应用条件是否要对应PLSV中频率值的减小和增加.

网友A:
是啊,我也想知道,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将RAMP的第三个操作数(斜坡信号的当前值)作为PLSV指令的脉冲输出频率!

网友B:
PLSV指令本身不具备"执行加/减速的功能",因此可以设置PLSV的第一个操作数(脉冲输出频率)为D0,然后使用RAMP指令让D0的内容递增或者递减就可以间接实现PLSV的加减速功能了!

网友C:
请问lesing:

我看过技术手册,还是不明白.

能不能发一例子来说明 RAMP指令配合PLSV指令实现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

盼回复.

谢谢!!

网友B:
发一个例子是可以,不过目前手头上没有像之前那样整理好的应用实例。有时间的话,整理一个以供参考,OK?

网友C:
OK!

谢谢lesing!!

我有经常上来看,发到邮箱也行.

YCJ263@163.COM

网友D(2011-04-16):
请教下,斜坡信号这个指令到达数值后老是要归0重新运行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ramp一归0 PLSV马上重新运行  我晕  搞的郁闷了各位大侠请帮忙下

网友E(2012-12-20):
这里连起来用了,。RAMP指令的变值变化也对,为什么PLSV的指令变值和RAMP值不一样啊,大了很多很多

网友F(2013-12-13):
引用 网友D:
ramp一归0 PLSV马上重新运行  我晕  搞的郁...

可以设置一下 M8026  on,保持D中值不变

网友G:
这个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