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烧了接触器

楼主(2007-02-13):
为某工厂做了个控制柜,内有5路星-三角控制线路,2路控制37KW风机马达,运行电流70A,3路控制18.5KW水泵电机,运行电流34A,负载最大时,风机启动电流61A左右,水泵启动电流33A左右.主线路是电源从分路开关引至主接触器和三角接触器,主接触器在至热继电器,至马达的U1、V1、W1,三角接触器至星形接触器,至马达的U2、V2、W2。当主电路无电控制线路有电时,通过按启动和停止按钮,动作正常,时间已经调整正常,主电路通电时,风机40秒后能正常启动转换,水泵则在15秒后即星转三角的瞬间发生短路,烧三角接触器,跳分路断路器和主断路器,三台泵情况一样。接触器用的三菱的,风机线路主和三角接触器用的是S-N50,Ith=80A,星接触器用的是S-N35,Ith=60A,水泵线路主和三角接触器用的是S-N20,Ith=32A,星接触器用的是S-N11,Ith=20A,我在考虑是不是水泵的星接触器用小了,启动电流过大,造成触点黏结,不能正常断开而三角接触器吸和,导致相间短路。

楼主: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以后选接触器就要选大一档的,保险系数放大来。现在我已经考虑更换接触器了。

楼主:
对不起,是接触器不是接触妻,笔误。

网友A:
我看是你的星角接触器没有做好电器互锁造成的,一般的说只有在真正短路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跳主断路器的问题,短时间的启动电流超过接触器额定电流对于接触器来说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控制线路里,星和三角接触器是有互锁的,这是最基本的呀!线路查过了,有互锁的.

网友B:
看题目下我一跳 乐了半天

网友C:
把你的主回路图纸贴上来看看?

网友D:
看来搂主可以从两个方面改进,首先,建议用大一个规格的接触器,因为,根据经验,在选三菱等日系产品时,所选型号应比所标的参数大一号来用,不能和欧美品牌产品做等电流替换,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日系产品更便宜的原因。

另外,星三角时间延时继电器最好选用星三角专用延时继电器,其可保证星接触器切换到角接触器之间有30ms的时间间隔,在机械联锁之外多了个防止短路的保险。

网友A:
控制线路里,星和三角接触器是有互锁的,这是最基本的呀!线路查过了,有互锁的*******我在考虑是不是水泵的星接触器用小了,启动电流过大,造成触点黏结,不能正常断开而三角接触器吸和,导致相间短路******你不觉得你说的这两句话有矛盾吗?既然有互锁,当一方接触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常断开时,它的辅助常开触点同样也不可能接通,另一方受互锁保护的接触器是根本不可能接通的。

楼主:
我也只是怀疑,接触器的线圈断电后,辅助触点动作,而主触点由于电流大发热而黏结,有没有这种可能?

楼主:
谢谢鹰飞翔,你的建议我在以后的工作中会考虑的.

楼主:
上传的图片打不开呀!怎么回事?我已经将AUTOCAD图纸转为JPG格式的了.

楼主:
还是看不到,没办法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三菱的应该是比较好的,更不应该出现。现在很多电气制造商都有机械连锁的接触器,实在不行可以换这种。接触器主触头断开到辅助常开触点接通是有一个延时的,另一个接触器吸合也是有延时的,这两个时间加起来可以满足一般的电机需求了,特殊情况我没有遇到过。可以肯定你的电路是短路了,还是怀疑你的互锁电路没有接对,这个现象是在星没有断开的情况下就接通了角,你的时间继电器触点控制角接触器是串接星接触器的常开点以后再接角的吗?

楼主:
你的时间继电器触点控制角接触器是串接星接触器的常开点以后再接角的吗?*******这样的话不就造成短路啦!时间继电器触点控制角接触器是串接星接触器的常闭点以后再接角的.

楼主:
不是短路,是断路.

网友A:
看起来是正确的,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一样的,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始终怀疑你接错线了,要是可能你拆掉风机接触器,把水泵接触器换到风机的控制回路上,再试试接通水泵,看看还烧不,既然风机的控制系统是好的,换上水泵的接触器启动水泵应该也是好的,要是正常了就是控制回路有问题,要是还不行就应该是接触器容量小或者其他主回路的问题了,顺便问问,主回路的两个角接触器不会把相续接错了吧?

网友A:
看到图纸了,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设计的吧,这种接法我第一次见到,原理正确,但是感觉有些缺陷。首先主回路图纸是用的第5台水泵的,而控制回路是第三台的,接触器号不对~~呵呵,开个玩笑。使用中间继电器R3是因为主接触器KM31辅助触点不够吗?水泵3上面的上下各3个接线端子号不能写U V W,在普通的三相输入时只在接线端写是正确的,但是要星角转换,这6个号最好写成上1 3 5,下2 4 6,实际线圈是1-4是一组,3-6是一组,5-4是一组,你上下分别对应U V W你要是自己明白自己接线倒是没有问题,但是让别人接,再遇到个新手,人家V-V U-U W-W这样接你可是就要哭了,呵呵。

网友A:
还有,好像你的主回路按照你的接法即使按照图纸接对了好像也不行吧?我很久没有接电机了,你这样接是把各个线圈自身的两端接到一相上了吧?好像人家V-V U-U W-W这样接倒是正确了

网友A:
应该是你的主回路画错了

网友A:
U-U  V-V  W-W这样是正确的

网友E:
热继电器接的不对.星-三角转换不能用KT触点直接转换.你该好好学习了.

网友F:
接线问题把

楼主:
主回路图纸上面应是U三角、V三角、W三角,下面应是U星形、V星形、W星形。

楼主:
关于R3继电器是因为需要水泵控制信号送至DDC控制器中,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不够用了,所以加了个继电器。

楼主:
我还想问下,18.5KW的水泵电机在星形启动时正常电流是多大?超过30A正常吗?

楼主:
主回路的图纸有点改动,KM53接触器上端是接在KM51接触器的上端,两者并联。

楼主:
想问下陈喜,星-三角不能用KT装换吗?我翻了很多书,都是用时间继电器的,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G:
正常运行的时候是28A,启动的时候要大于这个数值,也就是说要超过30A

楼主:
xluyao007你好!请问我的水泵电机铭牌上运行电流是34A,启动电流会超过它吗?

网友H:
加几个电阻在启动电路上!

楼主:
把改动后的主回路图纸重新传了一遍.

网友I:
你烧三角接触器只有一个原因:星点接触器的释放时间比角接触器吸合的时间晚,造成角对星短路,在53和.33的线圈回路串入52和32的常闭接点,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I:
在做完以上改动后,要注意星接触器是否烧死未脱开

网友I:
TO标准接点:
他的图纸不是"没问题"是有问题

网友I:
km33和KM35要加互锁

网友I:
你风机的星--三角接触器中也要加互锁,否则,有隐患---烧三角接触器

楼主:
请问1-人我在KM32(即星接触器)上串了KM33(角接触器)的常闭点,我在KM33(即角接触器)上串了KM32(星接触器)的常闭点,是不是互锁了?

网友J:
星形转三角形需要先断开星形接触器,然后吸和三角形接触器,中间要有一个间隔,施耐德强制要求40ms.

网友K(2010-09-06):
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空载的时侯没事,带负载的时候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