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H的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7-02-13):
各位高手:EH的硬件高速计数器,比如说: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接到PLC的输入端子,假如接的是X0,那我们用C241来计数,那要是接X1,那我们该用哪个计数器呢?是不是每个输入端,就对应了一个高速计数器,他们有什么对应关系吗?还是要靠内部设定?怎么个设定法?谢谢!

网友A:
请参考DVP-PLC应用手册,第2-19页
上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楼主:
是在2-20 我有点看不明白!
1相1输入的话,C241对应于X0,R,S分别对应于X2,X3,以此类推,现在是,我不用外部的R,S端子,但是我要把X1,X2用作其他的计数输入,那他们相应的该对应哪个计数器呀?

楼主:
说明书上面的1相1输入就只有那么4个计数器,C241~C244,而对应的输入端子是X0,X4,X10,X14,难道只有这么四个吗?可以用X2,X3,X5等等,作为输入吗?请指教!

网友B:
硬件高速计数是4个通道,而如果计数频率较低可以使用软件高速计数.可以使用X0/X1/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