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定时器或计数器能在一段程序里面重复使用吗?

楼主(2007-02-13):
同一个定时器或计数器能在一段程序里面重复使用吗?
能不能动态删除定时器或者计数器。

网友A:
可以重复读,不可重复写(有条件分支除外)

网友B:
一般不能重复使用,但在特殊情况下能用

网友C:
应该不能动态删除或添加,重复引用可以,但不能重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