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我公司有台电梯plc现在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是不是被人设定了运行次数或时间。

楼主(2007-02-13):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到程序后分析了,你是不是欠款呢?

网友B:
对照电梯图纸检查PLC的输入点是否正常,再查看PLC的RUN灯(绿色,应该常亮)是否亮;有无报警灯(红色,不应该常亮或闪烁)。如果以上正常,则程序已被人锁死。

网友C:
电梯这种东西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做吧?真是这样,可以到法院告他们。

网友D:
电梯一般不会有人这样搞吧,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