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的散热设计

楼主(2007-02-13):
采用三菱的IPM模块做逆变器后,需要配一个散热装置,想采用水冷或者热管散热。
是否需要根据应用专门设计一套散热装置,还有有现成的模块适用的标准散热片可以选择?类似的晶闸管好像都有标准散热片可以选择。
如果要专门设计,找什么厂家?

网友A:
水冷当然是最佳选择了,水冷与热管对于模块的好处是耐电流冲击要好一些,但是成本要高一些,不过还是要根据设备本身的空间及模块的参数来选择,在设备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主要是看模块的负载情况定散热结构,如果电流不是很大,使用一般的铝制型材散热器就可以了,市场上各种散热器很多的。一个400A焊机,它的高压逆变器模块一般要选择150A左右的,这样的一组模块250*200*100左右的普通铝制型材散热器加强之风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