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张力控制

楼主(2007-02-13):
我公司刚接到一个项目,是用两个伺服电机用力矩控制来驱动同一根轴,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怎么保证两个电机的力矩平衡,如果两个之间有很多的偏差,就起不到力矩叠加的效果,还有可能形成一个拖一个拉的结果,不知道那位大虾做过类似的工程,在PLC程序里应该怎么做

网友A:
一个做速度控制,另一个做力矩控制,可以吗? 还是说你的系统根本就不能采用速度控制?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选一个大电机?毕竟同步驱动会带来不少问题。本版有关于同步驱动的文章,你可以看看,参考参考。

楼主:
我两个电机都要用力矩控制的,选大电机尺寸太大了,客户反映用一点大电机收卷的效果没有用两个小电机收卷的效果好,在PLC里应该怎么做使两个伺服电机的力矩平衡

网友C:
用同一个信号做力矩控制,行不行?

楼主:
我还没有试过,就是怕给同一个信号后转速有偏差,这样会引起两个电机的力矩不相同,不知道用怎么方法来消除两个电机的偏差?

网友D:
你是做收卷,负载不可能分配到两轴端相同,所以用力矩方式两电机同步很难实现,应选一台电机来实现,尺寸大一点放在收卷机操作侧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B:
客户反映用一点大电机收卷的效果没有用两个小电机收卷的效果好
===============================================================================================
不是特别理解!
另外,由于你的2台电机都做力拒控制,所以就算出现实际力矩输出与目标有一些差异,应该也是可以正常驱动的,不会过于出现一个拖一个拉的结果。

楼主:
我现在就是怕出现一个拖一个的结果,这样力矩就下降很多了,如果只用一个大功率的电机比收卷两端都用电机来拖动效果差一点,现在客户要求我们用两个电机收同一卷,具体调试的情况还没有出来,如果出现一拖一的现象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希望大家帮我出出注意

网友D:
我做的生产线和进口生产线都是一个电机收卷,效果都不错,两个电机肯定出现一个拖一个的结果。

网友C:
“如果出现一拖一的现象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如果你是给定的力矩信号,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我以为刘斑竹的提示完全正确。

网友B:
就如大人和小孩一起抬箱子,是用两人的合力去克服箱子的重力,虽然大人劲大,小孩劲小。
如果是工作在速度或位置模式下,就有可能另当别论了!出现一拖一的现象。

楼主:
我给的是力矩信号,现在还不知道试的结果,就是怕我给的相同的力矩信号,但两个电机的速度会有差异,可能会出现一拖一的现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在PLC的程序里可以解决吗?

网友B:
既然你给的是力矩信号,那么两个电机的最终速度取决于电机出力和负载状况。其实负载和驱动是同样作用在一根轴上的,而负载与两个驱动的平衡或者力拒分配也是在这个轴上上自行完成的,只不过出力稍大的电机会多承担一些负载,出力稍小的电机少承担一点,轴两端的应力会有所差别,只要你的轴刚度没有问题,就不会出现过大的不平衡扭转,也不会存在彼此拖累的问题。

楼主:
如果用四个电机驱动同一根轴会怎么样,是不是更复杂,我的轴有两三米宽,电机分别在两端,如果实际测得力矩分配不平衡是不是可以判断轴平行不好

网友E:
题目叫做张力控制,一拖一拉是正常而必然的。

网友B:
四个电机拖一根轴?!那就得看你的机械布局和同心度等工艺保障水平了。

网友:
你那個可以把脈沖算好。只要后面不要有小數點就了

网友C:
我的轴有两三米宽,电机分别在两端,如果实际测得力矩分配不平衡是不是可以判断轴平行不好
不能这么判断吧,力矩分配不平衡很可能完全是控制造成的问题。

网友F:
两台电机同轴传动,是用主从控制吧?

楼主:
如果两个电机分别用两路模拟量来控制,但给的数字值一样,这样如果两个电机的力矩偏差比较大,我可不可在程序里作补偿,用什么方法补偿好?

网友B:
如果你能够准确测得力矩差异,那就在程序里,根据测试和实验结果,将大的一路的模拟给定改小一点,小的一路的改大一点好了。

网友G:
大家注意,軸和電機是硬性聯接的,控制不好,會存在力矩抵消是小事情,把軸扭斷就大問題了,我建議主從控制比較好,呵呵

楼主:
两个电机都用力矩控制的,怎么个主从控制?

网友B:
楼主的两个电机都用力矩控制的,没必要做主从控制,轴两端的应力不平衡倒是可能,不过不会存在把轴扭断的危险。

网友C:
“楼主的两个电机都用力矩控制的,……,不过不会存在把轴扭断的危险。”
两个电机给出一定的力矩信号,就算电机、驱动器有差异,实际力矩不一样,也不会差到把轴扭断的程度。只是这样速度和位置的保证,尤其是两者相对位置和速度,真的没有什么保证。

网友H:
不知道该项目是什么工艺场合?如果是卷绕控制,见识了不少,6-7的宽幅也都是用单电机控制的,还没有见识过两电机控制同一收卷轴?

楼主:
是卷绕控制,一个电机能收3米宽,1米卷径的卷膜吗,外国8米的机器上可以用两个电机同时收一个卷的

网友I:
好玩,做力的控制。

网友J:
“我现在就是怕出现一个拖一个的结果,这样力矩就下降很多了”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两电机的力矩是相加的,轴上的总力矩等于两电机的力矩和。

网友K:
一个速度或位置模式,一个力矩模式

网友K:
当然最好是一个电机.

网友B:
卷绕控制,是否能收3米宽,1米卷径的卷膜,应该取决于轴系设计和伺服选型,与1个电机还是2个电机没有直接关系,只要电机力矩足够大和体积足够紧凑,能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就可以。
另,既然外国8米的机器上可以用两个电机同时收一个卷,这么长的轴上采用双电机驱动,估计是为了减小超长轴从驱动端到浮动端的应力不平衡,以及由此引发的轴变形问题。
要么,你借鉴双电机驱动,要么你合理设计3m轴的刚度,只用一个电机。

楼主:
请各位帮我选一下伺服用的变压器吧,我用8个5KW的伺服,变压器应怎么选,手册上说一个5KW的要8KVA的变压器,是每一个伺服用一个变压器还是8个伺服用总的变压器供电,变压器容量大会不会比容量小的干扰大?

网友B:
“手册上说一个5KW的要8KVA的变压器”应该是一个伺服所需的容量。

干扰大小原则上不取决于变压器容量。

楼主(2007-03-15):
我的电机是两个同时工作,分四个工位收卷,平常就只有四个电机工作,我想定4个变压器给8个伺服供电,不知道这样合理吗?怎么排列最好?

网友B:
可以按电机的工作关系配置变压器,比如给2台分别工作的电机配一个与单台电机容量相适应的变压器。
另外,也需要考虑电柜或者现场的电机布局情况。

楼主:
变压器在什么情况下发热很严重,三菱输出5KW的伺服电机输入功率是7.5 KVA,我两个5KW的电机选15KW的变压器可以吗?这样要4个变压器

网友B:
当然是工作电流越大,发热越严重了。同等有效电流条件下,谐波成分越多,发热越厉害。
你的8台电机会同时工作吗?
两个5KW的电机选15KAV的变压器当然可以。不过如果这两台电机不会同时工作,或者同时工作的时间较短,不同时工作的时间较长,则显得有些浪费,可以酌情选一个总功率略小的变压器。
建议你将8台电机的工作时序关系和负载功率关系画出来,分析一下总体的瞬间最大功率,或者几个电机一组,分组分析瞬间最大功率,然后根据分析结果,配置变压器容量和数量。

楼主:
我的八个伺服电机是做收卷用的,两个电机收一卷,共四个工位,最常用就是两个工位四个伺服电机,八个电机同时工作很少用到,我现在计划用四个变压器给八个伺服供电,不知道这样合理吗?我问了一下15KW的变压器大概1个要2500元,会不会高了?

楼主:
变压器的尺寸是:高400mm,长450mm,厚250mm

网友B:
“两个电机收一卷,共四个工位”,每个工位两个电机,这两个电机应该同时工作吧,负载一样吗?
“最常用就是两个工位四个伺服电机,八个电机同时工作很少用到”常用的两个工位与不常用的两个工位的工作关系如何?是交替工作还是同时工作?

“15KW的变压器大概1个要2500元,”好像有点贵!不知你在哪里?建议你多问几家,比较一下。

楼主:
每个工位的两个电机是同时工作的,都是力矩控制,负载应该相差不大,有时候8个电机要同时工作,我是在杭州的,有些要2700元,不知道大概是多少价格

网友B:
这样看还是用你说过的“四个变压器给八个伺服供电”的方式吧。

另:江浙一带的价格应该比北方低,具体还得询厂家,其实现在卖变压器基本上就是卖个铜和铁的价钱,利润十分有限。

楼主:
我现在放卷采用摆辊加电机来控制放卷张力,电机用速度控制还是力矩控制好,卷径最大是1米,最小96,在PLC里做PID控制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B:
张力控制我不熟悉,不敢妄言!请熟悉这方面的网友来帮你吧。

网友L:
呵呵,有意思,学习了不少东西.

楼主:
有没有熟悉这方面控制的,来交流一下呀

网友D:
放卷采用摆辊加电机来控制放卷张力,电机用速度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A:
在有摆杆的情况下还是采用速度控制模式较好. 因为速度模式的可调速范围大. 而采用力矩模式则范围小大了,这还和你的摆杆结构有关(是恒张力还是变张力)

楼主:
用摆辊和电机的速度控制,这样要用线速度和放卷卷径来计算放卷电机的速度,用超声波可以测出卷径,还有其他的测卷径的方法吗?我的是恒张力控制,如果是变张力只要改变摆辊的气压就可以了

楼主:
用力矩控制是不是只能在50HZ内工作?

网友M:
   我用变频器驱动运输带,是保持同步的,五个马达同时工作,效果还可以,不知你的三菱伺服张力控制要求精度很高吗?用什么PLC控制啊?

楼主(2007-04-14):
是恒张力控制,用速度控制的话就要检测放卷卷径,不知道用哪种方法测量最稳定,听说印刷机上算卷径是一种模糊算法,不知道哪位知道解释一下,还有用摆辊电位器作补偿最大占速度信号的百分之几,就是放卷电机的速度是牵引速度加摆辊电位器的PID值,PID值占的比例是多大?

网友A:
谁说用速度控制一定要检测卷径啊? 有多速度方式可以做嘛!
1、直接用位置式PID控制;
2、给出初始卷径+增量式PID;
3、时刻测量实际的卷径,配全已知的线速度和减速机的比例得出主角速度+ PID微调。
.....当然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网友N:
to  楼主 :
两个电机同时驱动一个刚性负载最好是一个工作在速度方式,决定负载的目标速度 ,另一个在这个速度基础上在一定的速度摆动范围内参考前一个电机的出力情况(电流值,。。。)以力矩方式工作,只管出力。这样结构会克服机械加工误差或控制误差及杂散误差引起的影响,结构比较合理。
关于中心卷曲的卷径计算问题可以由带材的线速度和卷轴的角速度直接计算得出。

网友O:
酒月: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4 21:40:00
    to  楼主 :
两个电机同时驱动一个刚性负载最好是一个工作在速度方式,决定负载的目标速度 ,另一个在这个速度基础上在一定的速度摆动范围内参考前一个电机的出力情况(电流值,。。。)以力矩方式工作,只管出力。这样结构会克服机械加工误差或控制误差及杂散误差引起的影响,结构比较合理。
关于中心卷曲的卷径计算问题可以由带材的线速度和卷轴的角速度直接计算得出。

酒月:请问怎样计算需要多大力矩,速度轴速度不断变化又如何解决
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胳膊粗的轴都扭断了

网友P:
楼主:请看看星辰的产品,或许能给你一些提示。

双电机消隙直流伺服驱动器是专门为消除高精度伺服传动(如高精度跟踪型雷达天线的驱动)中的传动间隙而设计的高性能速度伺服驱动器。
    某些高精度的速度伺服或位置、角度伺服系统中,由于机械加工误差和机械磨损的存在,由电机至受控对象的传动间隙造成的误差已无法忽视,我们精心设计制作了双电机消隙直流伺服系统。它采用双电机联动消隙控制技术,使传动系统实现无间隙高速频繁换向。
    双电机消隙直流伺服驱动器目前已有数十套成功地应用于“远望”号远洋测量船的卫星通讯天线伺服驱动、载人宇宙飞船的地面测控雷达天线的伺服驱动以及其它多种型号的天线系统,并在 “神舟”号宇宙飞船多次发射等多次重大任务的执行中表现良好

网友P:
消隙就是两个电机力矩输出在换向时有先后变化区别

网友B:
看来“桂林所”还是能为国防事业做出不少贡献啊!不知作为其商业策划内容的星辰会怎么样发展。

楼主(2007-06-07):
to 酒月
我现在是两个伺服电机都用速度控制模式,用力矩限制信号来控制收卷的张力,现在试出的结果是小张力没什么问题,在达到额定转距一半时就有一个电机的皮带有点跳动,结果是伺服过载报警.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一个速度控制,一个力矩控制,是不是就要检测速度控制的那个电机的实际力矩,再计算力矩控制电机的出力.

网友B:
“用力矩限制信号来控制收卷的张力”———力矩限制给定来自外部模拟量,还是内部参数?另,查查过载报警与力矩限制本身是否有关,毕竟才一半额定!

网友Q:
没有见识过两电机控制同一收卷轴
我单位用一台电机作皮革收卷,近2米宽轴,卷径都大于1米;
控制放卷用磁粉刹车

楼主:
力矩限制是外部模拟量的信号,报警参数就是伺服过载报警,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在小张力时速度600米/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R:
学习了,很有帮助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S:
楼主为什么不选用磁粉制动器?楼主的放卷方式是否为主动放卷?
如果主动放卷,是否考虑一下张力调节辊机构的速度控制方式进行张力控制?

伺服电机与磁粉制动器相比,输出扭矩就非常小了!
驱动卷轴时需要减速器,减速比过大,将不能进行正确的张力控制。
在利用扭矩原理的控制系统上,只适用于低扭矩放卷。
在放卷轴上,以再生模式运行,还要注意再生阻抗的选取。
如果是积极式放卷,在低张力,小直径时,下限张力需要在伺服放大器内进行偏置调整,或进行可逆扭矩驱动。

QQ:791648778

继续学习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T:
LZ提到了摆辊,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放卷方式,就是中间有一定的缓冲,而不是收和放直接影响,那样的收放卷张力变化其实很小,特别是有速度经常变化或是反复启动停止时很好用,不需要什么张力传感器或是测量卷的变化

网友B:
to “zjhzzhz”:“力矩限制是外部模拟量的信号,报警参数就是伺服过载报警,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建议试试伺服过载报警是否与力矩限制值有关。

楼主:
to 波恩   现在可能找到原因了,就是收卷锥头在张力大的时候会打滑,然后同步带一跳一跳,过一会就伺服报警,现在收卷锥头重新在加工了,还没有加工好,到时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to 胡家
能不能把你说的控制方式说的详细一点,用摆辊和主动放卷时不用测量卷径的变化吗?

楼主:
to 知非即舍
我用过被动放卷加摆辊的控制,就是摆辊的气路方面不是很清楚,摆辊是有自重的,还要加反压消除自重,有时有点振荡,在不同卷径下是不是PID参数也不同,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S:
to  zjhzzhz

可采用弹簧式松紧调节辊,在调节辊上设置弹簧,为了防止振动,需要设置减震器。松紧调节辊的位置由卷筒制动扭矩决定。
此时可选择速度控制方式和扭矩控制方式。

网友U:
技术上的东东我不不太熟,我只卖产品,希望有大虾能帮到你!

网友V:
我是一个初学者,看了上面的回复有点困惑,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
上面说:用摆棍控制放卷,电机用速度控制。请那为大虾把PID那部分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B:
“把PID那部分详细说下”———建议查阅论坛旧帖,或查阅书籍资料。

楼主(2007-07-12):
我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给伺服电机的力矩信号只有2.5V左右,最大力矩是8V,在给定2.5V时检测到伺服电机输出力矩就快达到100%,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要加外接制动电阻,伺服是力矩和速度同时控制.

网友B:
确认伺服工作在力矩模式?

楼主:
不是在力矩模式,是在速度模式下限制力矩,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速度模式下限制力矩”———也就是想限制在2.5V对应的水平上,确还是出现了8V对应的力矩水平。有关的参数设置都正确吗?不会是参数没设好,力矩限制未能生效吧?!

楼主:
是速度下的力矩限制,力矩限制如果不生效的话张力就很大,薄膜马上就会拉伸的,不知道还要设其他参数,是不是和没有加外部制动电阻有关.

网友B:
这应该和加不加“外部制动电阻”没什么关系!估计还是使用问题,如果不考虑参数设置,就查查转矩限制输入引脚的连接。

网友W:
两台电机同轴传动,如果两个电机分别用两路模拟量来控制,但给的数字值一样,这样如果两个电机的力矩偏差比较大,可用程序补偿

网友B:
是啊!说到底还是同步控制该采用何种策略的问题。

网友X(2007-09-24):
下面引用由zjhzzhz在 2007-4-6 12:53:00 发表的内容:
  用摆辊和电机的速度控制,这样要用线速度和放卷卷径来计算放卷电机的速度,用超声波可以测出卷径,还有其他的…
--------------------------------------------------------------------------------------------
你好,请教:具体如何用摆辊电压变化,通过PID计算转速和直径?
gdw_sky@yahoo.com.cn

网友Y(2008-09-15):
应该用主从吧,说不好,我判断

网友Z:
我也有个项目准备调试了,是很类似的设备,楼主还上线不?多指教下阿

网友Z:
收卷速度到600米/分,开环控制,前面既没有张力检测也没有浮动辊,也没卷径检测,张力设定按照一定的锥度曲线。不知该如何编程控制,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楼主是怎么做的阿?

网友AA(2008-10-21):
有摆棍的话,可以安装一个电位器,用PID控制就可以实现恒张力控制,我就是这样来控制料卷的开卷的。

网友Z(2008-12-14):
600米/分的分切机终于调试完毕了。收/放卷都很稳定,其中2个轴同步收卷也没问题,用速度+转矩限幅和转矩+速度限幅控制都可以。2个轴的启动用同一个信号就可以了,程序刷新周期的那点误差不足影响。

网友AB(2009-01-13):
好啊,顶起来。继续讨论。

网友AB:
我听说杭州大华用了斯奈德的伺服做了分切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AC:
楼上说法,我同意

楼主(2009-02-12):
很久没有人看这个了!!

楼主:
施耐德的伺服和PLC好不好的,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AD:
说一个建议     可不可以一个用伺服电机    一个用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使交流电机的转速仅次于伺服电机。

楼主:
你说的这个建议是用在哪里的呢

楼主(2009-03-25):
顶顶顶顶的顶顶顶顶地对地导弹

网友AE:
客户反映用一点大电机收卷的效果没有用两个小电机收卷的效果好-----建议楼主不妨问问客户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关于说两个小电机的收卷效果好,客户是怎样解释的?也许他们那里有好的方案

网友Z:
引用 网友AB:
关于我听说杭州大华用了斯奈德的伺服做了分切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呵呵,你的耳朵挺灵的阿,兄弟在哪方高就?做什么的啊?杭州大华的这台设备用施耐德的就是我给调试的。

楼主:
同行啊,分切机行业太小了,有点什么动静都知道了

网友(2009-07-20):
施奈德的伺服用起来不知怎样,最大功率能有多大,我的分切机用的是迈信的伺服,5.5KW电机。

网友AF:
尝试下用同步器?

这样的话伺服电机都省略了

楼主:
不需要同步器,只要出的力叠加就行,迈信的伺服没听过,是国产的吧,效果怎么样?

网友AG:
To zjhzzhz:

您提出的控制系统问题解决了吗?  最终解决方案为何?

网友Z(2009-09-15):
对:zjhzzhz 关于施耐德的伺服和PLC好不好的,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
内容的回复:

施耐德PLC很好的阿,莫迪康知道吧?就施耐德的。分切机没有必要用到太高端的总线,施耐德的MotionBus就足够了,可以实现8轴同步电子凸轮等功能。

网友Z:
引用 网友AH:
关于施奈德的伺服用起来不知怎样,最大功率能有多大,我的分切机用的是迈信的伺服,5.5KW电机。

5.5KW的伺服电机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2009-11-06):
方案解决了,效果还可以,就是不知道施耐德的一套会不会比三菱的贵

网友AI(2010-07-07):
我觉的还是用主从控制的好,只不过在调试的时候给电机做一下空载或动补就行了啊!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