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电压下星形跟三角形接法负载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7-02-13):
一组硅碳棒,三相380V供电,采用星形接法。如果采用三相220V供电,改用为三角形接法,效果是否一样?功率能否达到一致?当采用三相星形接法时,各相相电压为220V,而采用三相220V供电三角形接法时,各相相电压也为220V。据:P=U*U/R,按表面看似乎是一致的。请高手们详解。谢谢!!!

楼主:
頂個上去,高手來回個,是不是一樣的

楼主:
再顶个上去

网友A(2008-05-31):
可先将其接成星形,然后观察启动情况:是否能够空载启动、是否能够带负载启动。一般电机正常时是能够空载启动的,但若只能空载启动而不能带额定负载启动,则说明接错线了,应该接成三角形。如果接成星形时既能空载启动又能带额定负载启动,且能够在额定转速下正常运行,那么其额定接法就是星形了。这样的试验对电机没有害处,就不会造成烧毁的可能了。

网友B:
他吗吗的.哪里来个空载启动.额定转速,还电机什么什么的????

可怒野!

楼主.是可以这样接的.无用致疑.

网友C:
应该没问题的。

两种接法,对于每个负载的电压是一样的,电阻是不变的所以功率也是一样的

网友D:
4楼不用说的那么难听,用380V电机星型接法改用220V的角型接法是可以,就是电机上也有这样的标明,但只是2.2以下的电机多,大的电机没看到有这样的改法

网友B:
大哥。楼主哪里有说过“电机”这个字眼啊?

一开始就说是<引用>“一组硅碳棒”了。是 硅 碳 棒 啊!

网友E:
完全可以的,尽管放心的接好了!

网友F:
8楼说的对,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跟380V星接是一样的,因为每相的电压和电流都没有变化。

网友G:
220*SQRT(3)=380

所以 380V Y型与220v  角型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H:
220v 角接跟380V星接效果一样,功率一致。

网友I:
我不知道硅碳棒的什么东东,在这里想请教下,请各位赐教

网友J(2009-03-04):
理论上算是正确的,采用220V三角形接法最佳,相电压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