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上电报F011故障,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07-02-13):
西门子6SE70变频器上电报F011故障,检查电源15V供电正常,电流检测回路的主要元器件是什么呀??该怎么检查呢?模块没问题.

网友A:
6SE70多少的?检测部分查查看

网友B:
    驱动板可能有短路,比如此片电容,稳压管……

网友C:
驱动板可能有短路,或开路,电流检测

网友D:
西门子6SE70变频器上电报F011故障,基本上是电流检测回路的问题,请换TL084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呢?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倒没有遇到过

网友F:
请问在那里检查电源15V供电

楼主:
TL084换过了,15V是IRF520上测的电压,MC33167T是什么作用呢?问题一直没解决,请教大家啊!!!

网友B:
  MC33167T是稳压电路

网友G(2007-04-16):
 我手上有三台二手6se70变频器  因设备改造换下来的
型号                             序列号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7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8
6se7018-ota61-z                 t-m51847500108
联系电话:13793879150

网友H:
lzd0010:
   解决没有,如有需要,请联系我:pzhxiongbo@163.com

网友E(2008-06-20):
检测回路呀,换一个试试呀!

网友I:
我的跟他的故障一样,不过我没有15V电压。切断驱动和检测的电源一样没有15V电压。wo

网友I:
我的跟他的故障一样,不过我没有15V电压。切断驱动和检测的电源一样没有15V电压。我想知道T1,T2 ,T11,T12,T13都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I:
我的问题解决了。边弄边学,这是我修理的第一个变频。故障找到了号炮兴奋呀!

西门子服务的兄弟,有6SE70的触发电路图吗?就是A11。A12,A21,A22,A31,A32。还有检测电路A1的。有他们内部电路土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