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电机噪音问题 help

楼主(2007-02-13):
   我用的松下A4系列电机,位置控制模式,一直工作正常.可最近电机内发出很大噪音并有震动,驱动器并未报错,也不影响电机正常工作,请教高手是否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调整?

网友A:
是直流电机吧, 碳刷检查了吗?

楼主:
交流伺服,一上电不运动时就有很大噪音。

网友B:
噪音的频率有多高?是嘈杂还是刺耳?
另你称:“一直工作正常.可最近电机内发出很大噪音并有震动”,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编码器松动了?或者连轴节出了问题?

楼主:
是电机内部发出的像高频电流声,只要上电就有声,检查了联线都对。

网友C:
你的马达设置参数修改了哪些啊?可否告诉啊!

楼主:
只设了几项:    Pr02(控制模式选择):0
                Pr03(扭矩限制选择):1
                Pr42(指令脉冲输入方式):3
                Pr48(指令脉冲分倍频第一分子):10000
                Pr4A(指令脉冲分倍频分子倍率):0
                Pr4B(指令买充分倍频分母): 500
                Pr5E(第一扭矩限制):60
改小过 pr22没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是修改它的刚性参数(P21)等,还有你的马达的负载怎样,多接地线,不要与强电的地线一起.供你参考,不足之处,请指正!TKS!!

网友D:
1 5 7 3 你现在还在龙华吗?

网友B:
估计是电机自己震荡了,减小位置环和速度环增益试试。

网友E:
如果不是电机反馈编码器信号受到干扰,就是需要参数调低

网友F:
我也碰到过.如果是以前工作正常.最近才出现问题.
个人感觉2点可能性比较大:
1\有人动过参数
2\负载有变化,原来的参数和现在的负载部匹配.现在的比例增益比较大.我同意波恩的说法.

网友G:
呵呵,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样的,我的在维修几次后暂时没什么问题出现。建议你不要动机械部分,先修改参数,要多次修改找最佳点,如果不行的话再进行机械调整

网友H:
楼主调整PR20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I(2007-03-16):
pr21=0
pr31=0
pr13=3
pr14=1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