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怎样代换

楼主(2007-02-13):
无极性电解电容能否用有极性电解电容代换.如果能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可以用有极性的代换,但要注意正极应接高电位端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有极性呢?买不到吗?电解电容基本都是有极性的啊

网友C:
在过去找不到无极性电容时,用两个电解电容反串联接于电路,现在元件很容易找,为什么还要这样.

网友B:
两个电解电容反串联接于电路,这在以前的低档台式晶体管收音机的功放输出电路上有这样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