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文本显示器通讯口的问题?

楼主(2007-02-13):
请问TP04-AS1文本内置的RS232和RS485通讯口能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A:
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
谢谢lesing回复,再请问TP04-AS1和TP04-AS2有什么不同?

网友B:
TP04-AS2增加了RS422通讯方式.

楼主:
请教赵工TP04-AS2 (V1.08)是否支持LG K120S (专用协议)

网友C:
应该支持的
文本你可以考虑一下信捷的OP320-A OP320 或EVIEW的MD204L 等
有问题 交流
QQ  727815050

网友D(2011-09-11):
赵工,请问我的文本显示器上怎么不显示数值?485通讯已经连接好了

网友E:
应该对应地址不对吧

网友F:
可以,我这几天正在用:

1、TP04-AS1   RS232———PC     RS232;

2、TP04-AS1   RS485———PLC DVP-EH2    RS485;

3、PLC DVP-EH2    RS232——PC   RS232。

这样TP04-AS1 ——PC——PLC三者之间建立了能实时互相通讯的拓扑环,编程、制作人机界面、程序数据上下传送、在线监视控制,非常方便,使得我们在实验阶段如同在工厂车间调试阶段感受相同。

网友G: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

9:豪克能量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85900290 http://www.lqic.com

网友H(2012-08-04):
请问怎么通过电脑读取台达文本编辑器TP02的程序,还有能不能通过台达的PLC来读取文本编辑器的程序

网友I:
电脑读取台达文本编辑器TP02的程序:建立电脑与文本之间的RS232通讯连接就可读取。

不能通过台达的PLC来读取文本编辑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