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两块异地仪表显示相同数据?

楼主(2007-02-13):
各位好:
    我的问题是:如何使A B两处控制柜上显示同一模拟信号(4~20mA)的数值完全相同?我想仅仅采用两块仪表的输入端串连,或使用分支器的方式是很难满足在仪表的全量程指示数值完全相同的。是否可以采用通讯的方式,用A表读取B表的数据并显示出来,这样就可以做到,A表的显示数值与B表的显示数值完全相同了。我曾经问过宇电的工程师,答复是:他们的仪表不支持仪表间的数据读取。不知哪位大侠可告知哪个厂家的产品支持仪表间的数据读取,或采用其他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用仪表
控制仪表,仪表输出多路]
就像同步控制器

网友B:
用维盛的WS15242B 4-20ma的电流一拖二就可以。

网友C:
A表用RS485输出至B表显示。数字量,完全相同的显示值。

网友D:
这个问题很难做, 因为只要是4-20MA的模拟信号, 那就不可能完全相同, 看你要的精度了, 数字信号是可以做到的, 但如何保证两个表数字精度相同呢?即使你用了数字信号, 假如一个表是5 1/2, 另一个表是4 1/2, 那也不能做到呀? 可以问问什么工艺要求这么严格?

网友E:
【楼主要求:用通讯的方式使A表读取B表的数据来显示完全相同数值。】目前宇电AI仪表不支持仪表间用通讯RS485的方式来读取数据。 建议采用以下的方案

网友F:
用一个带4-20MA输出的表,给另一块输入4-20MA就可以

网友G:
dcsff说的不错,要完全相同是很难的.只有在你的生产要求的范围内作到基本相同有不少办法.

网友H:
1、采用两块仪表的输入端串连,或使用分支器的方式是可以满足在仪表的全量程指示数值“完全”相同的;
2、“完全”如果是绝对的,那么你绝对找不到什么别的方法了!!!

网友I:
要想完全相同,不能用模拟变送,只能数字通讯。

  一变二两路输出未必相同,一般千分之一等级的误差在所难免;同样型号两块表接同一信号,显示也会不同,而且随时间的推移或高或低。

网友J:
模拟量输出要想达到完全一致,难度很大,我以前遇到此案例都是采用422形式传的,2线,只发不收,效果很好

网友K:
02-68219400洪伟,我们有表与表通讯的

网友L:
1、信号隔离
2、转换成BCD码

网友M:
用信号分配器或都一进二出的隔离栅应该可以,没试过,不过最好在使用前用同一信号源对两台显示仪表进行严格校验,如果模拟输入的信号都不能达到同一示值,那么加上真正的测量信号就更不可能了。

网友N:
用A表读取4-20mA信号并显示其数值,再用A表发送数字信号到B表,这样二块表就显示一样的数值了,,,,,B表只接收A表传送来的数字信号并显示就好了,好像没有提出控制输出..误差基本为零.

网友N:
      用A表读取4-20mA信号并显示其数值,再用A表发送数字信号到B表,这样二块表就显示一样的数值了,,,,,B表只接收A表传送来的数字信号并显示就好了,好像没有提出控制输出..误差基本为零.

做做很简单,不贵的

杭州余杭区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石工   0571-85228062

网友O(2007-06-25):
请问你的两个表间距离多远?

网友P:
看了1下楼上大部分得回复  还是赞扬一下乡村电工!和阳光非凡 朋友
我赞同 模拟-数字-- 仪表+仪表 得思路

其中2个仪表得距离 和传感器距离要知道

网友Q:
石龙: (2007-3-13 14:50:00)
          用A表读取4-20mA信号并显示其数值,再用A表发送数字信号到B表,这样二块表就显示一样的数值了,,,,,B表只接收A表传送来的数字信号并显示就好了,好像没有提出控制输出..误差基本为零
-------------------------------------------------------------------------------方案可行

网友R(2007-09-29):
如果距离不是太远的话,你可以使用俩想同的仪表同一接法,在有信号状态下进行校准调节,

网友S:
这个简单,我是北京昆仑天辰的,我给你推荐下我的2种表来实现这个功能.
第一个就简单了,一个普通的数显表带个232或485接口(XST)
另外一个用我公司的异地显示单元XSDU,直接接收数字信号
就行了,这样2块表基本上是完全同步的,几乎没有误差.
而且我XSDU这块表上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报警控制等.

网友T(2007-11-09):
B表坏了怎么办?
最好用一变二智能变送模块,另外找偏差

网友U:
引用:    石龙: (2007-3-13 14:50:00)
          用A表读取4-20mA信号并显示其数值,再用A表发送数字信号到B表,这样二块表就显示一样的数值了,,,,,B表只接收A表传送来的数字信号并显示就好了,好像没有提出控制输出..误差基本为零
----------------------------------------------------------
方案可行!

可惜宇电没这种表,强烈建议宇光开发类似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