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过载继电器的电流值确定

楼主(2007-02-14):
最近厂里的电机经常烧了,发现热过载继电器的值与原厂配置的要大,有些就用线搭的已经不起作用了。现在想知道怎么确定它的值,哪位大哥告诉下

网友A:
1.1倍的额定电流左右

网友B:
在理论上讲是1.2~1.5倍之间,但是有些时候不一定,会偏大点,最好在电机运行是测量一下电流值,再配上相应的热继做保护。

网友C:
用勾表勾一下实际电流值,然后乘以1.2就好了!

网友D:
0.95---1.05Ie

网友E:
1.2~1.5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F:
建议实测后再调整数值

网友G:
选好热继电器是很有必要的,但治病要治根才行,电机经常烧坏肯定是过流引起的,要查原因为什么会过流.

楼主:
知道 了,谢了。
电机工作在两种状态下,一种是要经常起动的,有的可能一天要起动1000次,(数控车床加工产品),另一种是连续工作的,这两者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H:
一般1.2倍额定电流!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大一点!

网友I(2007-11-21):
1.2倍基本可以了。热继怎么选型?

网友J:
先把热继电器的整定值调整到最大,然后启动电机,等负荷正常以后在慢慢往回调整热继电器的旋钮,注意一定要慢,等到热继电器动作后再把旋钮往返方向调一点即可。
电机的工作电流一定要在热继电器的调整范围内。

网友K:
楼上的方法不错
我们一般是直接设定为0.9Ie,用的施奈德的,国产的用过正泰

网友L:
电机正常运行后电流的1.05倍

网友M:
选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

网友N:
和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相等,看情况加大

网友O:
同意"东北电"

网友P:
老规定1.1-1.25,新规定0.95-1.05.其实烧电机原因很多.

网友Q:
电机过载保护装置的电流整定值,当采用热继电器或自动开关延时过流脱扣器时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00%.当采用定是限电流继电器时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0%,其时限应保证电动机正常启动时不动作.(摘自广州市职业培训中心<<电工>>下册572页倒数第2段.
希望大家在以后说出答案是也说出理由,这样就不会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