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送器方面知识

楼主(2007-02-14):
请教各位:
变送器除隔膜式,电容式外,还有其他什么类型的变送器?

3Q告知

网友A:
太多了,有温度,流量,压力,氧化锆,电化学,溶解度,压差,电量,扭矩,拉力,光线,红外,太多了,就知道这些,又说的不对的大家纠正一下,谢谢啊
我们是做电量的,包括电流,电压,功率,频率,漏电流变送器,传感器
郑方远   010-89494925
zfy125125@sina.com
QQ  398633610[/b]

网友B:
我个人认为有电容、电感、扩散硅、压敏电阻、单晶硅谐振等,欢迎指正.小弟做ABB现场仪表,欢迎联系13808178491

楼主:
下面引用由西南小李在 2007-2-14 11:15:00 发表的内容:
  我个人认为有电容、电感、扩散硅、压敏电阻、单晶硅谐振等,欢迎指正.小弟做ABB现场仪表,欢迎联系1380817849…
--------------------------------------------------------------------------------------------
谢谢!

网友C:
变送器很宽泛,只要将被测参数转换为标准信号的均可称为变送器。

网友D: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E:
变送器类型很多了,多看看"仪表工试题集"吧,上面讲的很多了!!

网友F:
凡是能把被测物理量变换成标准化信号的装置都可叫做变送器,不仅仅是能测四大参数的

网友G:
 http://31206059.anyp.cn

网友D:
蛮好的,我们也是做变送器的
苏州高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大鹏 13914037100

网友H(2007-03-21):
平时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啊

网友I:
你问的问题实在不叫问题,先弄清什么叫变送器。

网友J(2007-04-20):
有压力、差压、液位等,我们也做变送器
富士电机仪表(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网友J:
有信趣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看www.fics.com.cn 我的电话:13570360716,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