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求助:CC LINK现场问题???

楼主(2007-02-14):
小弟最近遇一难题,急需解决,请教各位高手多多帮助!
由三菱CC LINK组成的现场总线网络,共挂了43个从站,终端电阻110欧,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突然出现以下故障:
从11号站起到36号站,随机的发生从站异常报警,报警从站数和报警的顺序都是乱的,其中22号和20号报警最频繁,报警后很快又自动恢复正常,一会儿又报警,不断循环发生。
我检查过电源,主站模块和终端电阻都正常,换了22和20号从站模块问题仍然存在。
暂时怀疑是干扰造成,但是工作环境一直没变,前几个月一直正常。
所以无从下手,请各位师傅指导指导。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先查查20,22站的网络线的长度是否超过距离,还有网络线的屏蔽层的接地情况.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接地问题.....是个难题!

楼主:
谢谢!
长度应该在范围内。
另外由于车间没有装的地网,所以一般都是零和地接在一起的。但是我们CC link有几条线都在用,接法都一样,其他线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最近观察关机一晚上后,一般上午不会发生问题。从中午开始发生,到下午越来越频繁!

网友B:
接地的问题麻烦就在于即使是一样的接法, 如果处理不当也容易出问题, 有些时候接地螺丝生了点锈, 或者松一点....都容易出现网络问题的. 可以看看下午都有什么大的设备开始运转等等....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棘手

网友D:
量量终端电阻有没有变化?

楼主(2007-04-03):
呵呵,原来是有个站DA端子的接线鼻子没压好,使输送线路电阻增大了.现在好了.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