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ATV58 SCF问题

楼主(2007-02-14):
38,58,起动报SCF,应为驱动电路问题;如果是传感器有问题,上电就会报OCF;如果是上电就报SCF,最大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2007-08-16):
 38,58,起动报SCF,应为驱动电路问题;如果是传感器有问题,上电就会报OCF;如果是上电就报SCF,最大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今天我公司修了三台,又得到了验证

网友A:
我修一台58的上电就SCF,电流检测电路的霍尔可以拆掉吗?拆了还是抱呢

楼主(2007-10-07):
起动报SCF,如果说驱动电压正常,那INTC001108坏的可能性最大,我已碰到好多例了

网友B(2007-12-28):
应该是INTC001108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B:
另外有修理31的同行讨论

网友C:
scf故障IPM坏的也有

网友D(2008-08-23):
请问哪位有INTC001108资料呢

网友E:
我碰到一台ATV58F-15KW是上电显示SCF,换INTC001108后正常,带1。5KW电机运行到50HZ正常,但现场后,一起动就报SCF。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到现场后是一整定就报SCF

网友D:
我碰到一台ATV38-30KW是上电显示SCF,换INTC001108后还是一样跳,其它地方有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F(2010-03-28):
intc1108检测scf的脚位一一排除

网友G(2011-09-27):
您好。38机器280KW  我上的是2相380的电,屏蔽IPL和OPL..上电显示OCF..是传感器的问题吗?

网友H(2013-07-24):
我有台ATV38   开始上电运行正常,下电上电后运行报SCF  ,恢复出厂,下次上电有时候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