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MODBUS通讯电缆怎样做???????

楼主(2007-02-14):
施耐德ATV71变频器上有一个RJ45的MODBUS通讯口,现在我想用笔记本的串口和其通讯,我又不想买施耐德的专用的通讯电缆,能不能自己做一个,如果可以做的话,该怎样做,有哪为大哥知道,麻烦告诉我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ATV71上集成的Modbus通讯口为RS485形式,第4脚为A/+、第5脚为B/-、第8脚为0V/GND。笔记本的串口要和ATV71通讯还需要RS232/485转换才行

网友B:
补充以下
只需要买普通的屏蔽双绞就可以了

网友C:
ATV71上的RJ45是标准的接头吗?

网友D(2007-03-16):
是的!那个线我都做了好几跟了!不过买也不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