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H的INH故障问题

楼主(2007-02-14):
请教:OMRON CP1H在RUN状态下出现INH灯常亮,所有的输出都OFF,不知是何因?如何排除?
谢谢各位!

网友A(2013-03-17):
清除CP1H 内存区A区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B:
输出禁止,是不是设备款没给全啊,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在程序里面控制了A500.15这个位,是不是你们工程款没有及时付呀?